[嵌入式类]
重定向printf

楼主(2018-01-19):
学习stm32,打交道最多的莫过于串口通讯了,但是官方的串口发送库太恶心了,完全不好用甚是还念C语言的printf,想输出什么就有什么,
现在,一步步来做个重定向,让你的stm32可以跟C语言一样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首先:

添加printf的头文件 :
  #include <stdio.h>    //当时学C语言最熟悉的stdio.h

其次:

改写int fputc(int ch, FILE *f)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x,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最后:

在keil 平台上改下设置:

Use MicroLIB  ->Target -> Code Generation -> 选中Use MicroLIB

当然,前提是你初始化了USARTx

在IAR中一样的:

只不过最后一个设置改一下Projec t-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Library Configuration中的Library 项由"Normal"改为"Full"

网友A:
也不一定要用printf,可以写成my_printf,主要要对参数进行解析,尤其浮点数显示比较麻烦,但是相对于printf,应该小占用很多资源

网友B:
这个很重要,调试的时候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重要,调试的时候很重要

哈哈哈是的 是的

网友C(2020-04-24):
问一下,为何有的单片机重定向串口用的是putchar()
而有的用的是fp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