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串口给单片机发送十六进制的数 为什么单片机接收后就会变成十进制呢?

楼主(2018-01-19):
用串口给单片机发送十六进制的数 为什么单片机接收后就会变成十进制呢?小白求助

网友A:
这个只是显示问题,你是仿真看到的吧,你选十六进制看就行了

网友B:
显示问题,跟怎么存没关系,都是存二进制的,就看你输出时候让它怎么格式显示。

网友C:
显示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显示问题,你是仿真看到的吧,你选十六进制看就行了

的确是显示的问题 已经搞懂了 谢谢

楼主:
恩 就是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问题,跟怎么存没关系,都是存二进制的,就看你输出时候让它怎么格式显示。 ...

恩 改回来就好了

网友D:
楼主,你能把你的源码发出来给我看一下吗?我现在接收不到数据,找不到原因

网友E:
你接收的是二进制

网友F:
额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