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模块外壳

楼主(2018-01-19):
请教大神,电子部分设计好了,想搞个外壳装一下,外壳去哪里找人定做

网友A:
量大吗?要做模具,有图吗?发来我给你报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大吗?要做模具,有图吗?发来我给你报价。

你做模具的吗

网友C:
量大可以开模,量少可以考虑用通用的外壳

网友D:
没量就不要想开模这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吗?要做模具,有图吗?发来我给你报价。

有QQ吗

网友E:
没量,就自己设计一个,3D打印吧

网友F:
一般我都是淘宝上先找外壳,找到了外壳再设计板子

网友G:
可以用工业设计软件画出结构,然后找人代做

网友H:
可以做,相当麻烦。

网友I(2018-02-19):
研发器件弄个3d打印机 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