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一上电就烧

楼主(2018-01-19):
这个电路怎么一上电就烧管子,而且上电后A还是0V.

xch
如果你这mos是仙童公司的,这图纸本身就错了。fds66682 是8pin的封装,

网友A:
猜测是你的MOS管在上电之前已经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你的MOS管在上电之前已经损坏。

连续换了3片,都是一上电就冒烟,难道买的是假冒产品。

网友B:
焊反了吧

网友C:
电烙铁接地,手戴静电环。DS反了也有可能,内部寄生二极管导通了

网友D:
查下PCB 和手册对比下 有无引脚搞错

网友E:
电路没有问题估计是你的负载短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路没有问题估计是你的负载短路了

不会的,控制端没有信号就把芯片烧了,有没有负载也影响不大。

网友F:
楼主把负载的换成10K电阻,一段一段的量信号,看哪个信号有问题,故障就在哪儿。

网友G:
电路有问题才会导致烧MOS

网友H:
负载上过来的电流绝不止3A

网友:
看看你的引脚定义和手册是否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你的MOS管在上电之前已经损坏。

您好,图中的4148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您好,图中的4148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只能问电路原作者。

网友J:
先把负载加大呗 确认管子没有焊反 排除电流损坏  然后慢慢查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先把负载加大呗 确认管子没有焊反 排除电流损坏  然后慢慢查

负载还加大。。。。本人已醉。

网友L:
封装弄错了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负载还加大。。。。本人已醉。

应该是说法习惯问题 我说的加大是阻值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