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TP4057充电问题

楼主(2018-01-19):
TP4057手册上写的“TP4057具备锂电池反接保护功能,档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于TP4057电流输出引脚,TP4057会停机显示故障状态,无充电电流”,也就是说电池反接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反接电池后,TP4057直接冒烟了,电路是根据手册上搭建的,请问用过这个片子的朋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有,加我,我是拓微集成的,我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QQ920708273

网友B:
首先电池反接是没什么问题,不过你电池接的后面应该也有电路吧,你应该把电池VBAT 那根线后面的电路都断电,然后反接电池两级再充电 你试试,看看会不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电池反接是没什么问题,不过你电池接的后面应该也有电路吧,你应该把电池VBAT 那根线后面的电路都断电 ...

电池后面是一个二极管+mos管隔离+LDO输入,我板子上只焊接了充电芯片及其电路,其他没有任何器件,反接电池,依然会冒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后面是一个二极管+mos管隔离+LDO输入,我板子上只焊接了充电芯片及其电路,其他没有任何器件,反接电 ...

我用的也是这家芯片,是不是我也做个试验,,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这家芯片,是不是我也做个试验,,测试一下

欢迎测试验证!QQ920708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