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1 CAN 状态中断如何清除?

楼主(2018-01-19):
我按手册说的读取状态寄存器清除,清除不了!

手册是这么说的

网友A:
这个需要先关中断吗?还是一直在触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先关中断吗?还是一直在触发中。

一直触发中

网友A:
那就是你刚清了,它就被触发又置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刚清了,它就被触发又置位了。

没有清的,调试信息中显示了,当我读完状态寄存器后,错误IIDR并没有把0x8000清了零

楼主:
刚看了是发送错误寄存器值超了,但是手册也没找到如何清除错误计数寄存器值!

网友B:
CAN比较难,我也不是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比较难,我也不是太会。

新唐的can还是挺容易的,只需要使用它的库函数就行,只是它的库函数也有点儿问题,不过只要了解一点儿can的概念,附带看下他的手册还是挺好上手的,我之前也没有做过CAN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唐的can还是挺容易的,只需要使用它的库函数就行,只是它的库函数也有点儿问题,不过只要了解一点儿can ...

言之有理,觉得难的是不了解CAN是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