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单片机的HAL库会导致功耗增大

楼主(2018-01-19):
1.我们公司使用stm32座智能门锁,之前使用的是标准库,后来移植hal库,发现静态功耗变大了。最终通过示波器研究,发现hal库数据通信的时候,交互过程增多了。所以使用stm32做低功耗产品的朋友可以去实际测测。最理想的就是亲自去操作寄存器!

网友A:
HAL库的最大问题是多数用状态机制来判断程序走向,代码冗余大非常不直观,有时候难以定位问题。
平时都用HAL库,但在比较频繁、关键的底层操作时都是自己封装个函数,直接用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B:
正在看库参考手册呢,感觉还是比较正规的,还没有正式使用

网友C:
如果这是真的,我更加怀念标准库了

网友D:
systick是1ms中断的,耗电大。改为20ms才合适。

网友E:
一个库难以兼容多个应用场景。

网友F:
那为什么不用操作寄存器的形式?我写的STM32没有用过这些封装的比较冗余的库

网友G:
可以考虑用LL库,跟标准库相似,封装程度比标准库低

网友H:
纯属胡说,功耗跟用什么库有毛关系,是软件写的不好。

网友I:
HAL库初始化时会把所有GPIO口和所有启用的外设的时钟全部打开,假如不用,需要自己在睡眠前关闭外设时钟,并在唤醒后打开相应的外设时钟,此外,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时候还可以1ms进入1次Sleep模式,下1ms会在SysTick中断唤醒,也可以降低运行功耗,方法很多,看你怎么用

网友J:
大一点怎么了,不死机才是 压倒一切的东西。 **先生说: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K(2018-02-18):
正在看参考手册,应改可以学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