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5206电容触摸屏问题

楼主: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调试FT5206电容触摸屏。这个触摸屏的版本好读取是正常的结果是0X3003。
但是我没有触摸的情况下,读取到的坐标数据为0XFF 0XFF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想问厂家的,但是淘宝上卖屏的都是没有技术员的,蛋疼的要命。大家用的是哪个厂的啊。我想从正规的厂拿触摸电容屏。

网友A(2018-01-19):
这通讯要看中断。
没触摸,就没产生中断,触摸了,产生中断再去读触摸数据。

网友A:
没触摸,读到FF 那很正常了
有触摸屏的需求,直接找屏厂,有直接用的就直接用,没有就定制。

楼主(点评):
触摸屏的INT脚,触摸没有反应。这个INT叫是高电平或低电平中断。是厂商设置好的。还是我们自己可以配置的呢。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

网友A:
INT是低电平,默认的就是这个

datasheet写了:
The serial interfaces of FT5x06 is I2C or SPI. The details of this interface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 Section 2.5. The interrupt signal
(/INT) is used for FT5x06 to inform the host that data are ready for the host to receive.
时序参考:

FT时序

FT时序

楼主(点评):
嗯好的。谢谢你。我在看看我的程序怎么按下。INT没有输出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看你帖子,不是有调过GT911么,直接有Goodix的不就不用调了? 没INT输出,我没遇过这种情况,在深圳的话,可以找人现场看看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刚特意找了片FT5526的触摸屏看了看,上电后,触摸就产生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