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DTMF信号收发芯片MT8888的原理及应用

楼主(2018-01-19):
DTMF信号收发芯片MT8888的原理及应用

MT8888芯片是MITEL公司采用CMOS工艺生产的一种低功耗、高集成度的DTMF信号收、发芯片,它可以方便地与微机接口。文中介绍了MT8888的主要功能结构及控制指令,给出了它的具体应用电路。
    关键词:DTMF信号 收、发器 低功耗 可编程微机控制 MT8888
1 概述
MT8888是采用CMOS工艺生产的DTMF信号收发一体集成电路,它的发送部分采用信号失真小、频率稳定性高的开关电容式D/A变换器,可发出16种双音多频DTMF信号。接收部分用于完成DTMF信号的接收、分离和译码,并以4位并行二进制码的方式输出。MT8888芯片集成度高、功耗低,可调整双音频模式的占空比,能自动抑制拨号音和调整信号增益,还带有标准的数据总线,可与TTL电平兼容,并可方便地进行编程控制。
2 引脚排列与功能
MT8888芯片的引脚排列如图1所示;各引脚的功能如下:
IN+:运放同相输入端;
IN-:运放反相输入端;
GS:运放输出端;
VREF:基准电压输出端,电压值为VDD/2;
Vss:接地端;
OSC1:振荡器输入端;
OSC2:振荡器输出端;
TONE:DTMF信号输出端;

WR:写控制端,低电平有效,与TTL兼容;
CS:片选端,低电平有效;
RSO:存储器选择输入端,与TTL兼容;
RD:读控制端,低电平有效,与TTL兼容;
IRQ/CP:中断信号请求端;
D0~D3:数据总线,在CS=1或RD=1时,处于高阻状态,与TTL电平兼容。
Est:初始控制输出端;
St/GT:控制输入/时间检测输出;
VDD:+5V电源端。
3 内部结构
MT8888内部由收发电路、振荡器和电源偏置电路组成。收码电路包括信号放大、拨号音抑制滤波、输入信号的高低频带通滤波、译码及锁存等功能;发码电路包括数据锁存、行列计数D/A转换和混频等功能,MT8888的内部结构如图2所示。
4 寄存器与控制
MT8888内部有两个数据寄存器,一个是只执行读操作的接收数据寄存器RDR;另一个是只执行写操作的发送数据寄存器TDR。另外,MT8888中还有两个4位的收、发控制寄存器CRA和CRB。对CRB的操作就是通过CRA中的一个特定位来操作的,因此编程中应对其进行初始化;而MT8888中的4位状态寄存器SR则用来反映收、发信号的工作状态。寄存器的选择与操作由RS0及WR和RD口线来控制,控制功能如表1所列。

表1 寄存器控制功能表

RS0WRRD功   能
001写发送数据寄存器
010读接收数据寄存器
101写控制寄存器
110读状态寄存器

MT8888在发送信号时可提供在种工作模式,即DTMF械、突发模式、CP模式。这三种工作模式均可通过寄存器进行设置,各寄存器的功能见表2和表3所列。

表2 控制寄存器功能表

控制寄存器控制位名  称功   能说      明
CRAb0Tout信号音输出控制逻辑“1”使能信号音输出
b1CP/DTMF模式控制逻辑“1”为CP模式,逻辑“0”为DTMF模式
b2IRQ中断使能逻辑“1”使能中断模式,当b0=1时,接收到DTMF信号或发送完一DTMF双音信号,DTMF/CP引脚电平由高变低
b3RSEL寄存器选择逻辑“1”下一次访问寄存器CRB,访问结构转回寄存器CRA
CRBb0BURST双音突发模式逻辑“0”使能双音频突发模式
b1TEST测试模式逻辑“1”使能测试模式,以在IRQ/CP引脚输出延迟控制信号
b2S/D单双音产生逻辑“0”允许产生DTMF信号,否则输出单音频
b3C/R列/行音选择b2=1时,逻辑“0”使能产生行单音信号逻辑,逻辑“1”使能产生列单音信号

表3 状态寄存器功能表

状态位名  称状态标志置位状态标志清零
B0IRQ发生中断;b1或b2=0读状态寄存器清除
B1发送寄存器空(突发模式)暂停结束:准备发送表数据读状态寄存器清除
B2接收寄存器满接收寄存器的数据有效读状态寄存器清除
B3DTMF信号标志位检测不到DTMF信号时置位检测DTMF信号已清除

5 应用电路
MT8888的外围电路非常简单,与微机接口也很方便,通过改变R2可调节输入信号的增益。具体应用电路如图3所示。

网友A:
MT8888是采用CMOS工艺生产的DTMF信号收发一体集成电路,它的发送部分采用信号失真小、频率稳定性高的开关电容式D/A变换器,可发出16种双音多频DTMF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