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运用LTC3810降压出现问题

楼主(2018-01-19):
根据LTC3810的用户手册进行降压电路的设计。按照手册上的电路进行设计(根据图19和mode2设计电路制版),输入为36V-72V,希望稳压到28V,但是按照图式来设计,M3那个MOS管会过热,输入超过50V时就炸了,求助应该应该怎样修改电路或者MOS管换成什么型号的比较好。

xch
烧了,很正常。 需要换个散热良好的MOSFET

楼主:
这是手册

网友A:
M3工做在线性模式,输入越高功耗越大。
注意选用大点封装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