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tollic TrueSTUDIO for STM32 好像免费了

楼主(2018-01-19):
现在开发STM32有四种编译环境:MDK,IAR,Atollic TrueSTUDIO for STM32,ST官方的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

而Atollic TrueSTUDIO for STM32 Pro在前几天还是收费的,可是我今天接到了一个邮件,上边说免费了

网友A:
原来是被收购了啊。
其实这也是个不错的出路。

网友B:
我只想知道这个好用吗,还有这几个软件到底哪个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这个好用吗,还有这几个软件到底哪个最好用。

其实哪个都行,用上手就行。

网友C:
好消息呀。V9.0才免费吗?

网友D:
CooCox CoIDE也不错,免费的。

网友E(2018-05-23):
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不是官方的

网友F:
用的什么编译器呢?

网友G(2018-09-18):
引用 网友D:
CooCox CoIDE也不错,免费的。

可惜CubeMX不支持,就等于淘汰了。

网友H(2019-01-19):
不是很好用,编辑代码的时候比较好用,比MDK好,编译速度比MDK快。
需要指定链接脚本,新建工程的时候选好STM32的MCU,可以自动生成,编辑较麻烦,但可以方便地指定内存区域。
工程设置的地方比较多,不注意的话编译容易出问题。
编译生成的代码量MDK大,在都不优化的情况下,一个STemWin的小程序,MDK结果Program Size: Code=110488 RO-data=61748 RW-data=1396 ZI-data=54516  ;TrueStudio结果text:205496,data:2436,bss:44440,dec:252372。这个没去细究,text是应该指令代码,data应该是常量,bss应该是各种变量,dec可能是生成的目标代码十进制表示大小。TrueStudio生成工程后可以方便地查看内存使用情况,也可以方便地看到各函数、变量的地址。
调试的问题觉得很多,主要的是:
用J-Link的时候走不了几步就要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买的J-Link太便宜的问题,MDK完全没问题;
然后买了个STM的Nucleo开发板,用上面集成的ST-Link调试,这下倒是能够一直不掉线了,但是如果选择了代码优化,在断点处就停不下来,停在别的地方去了,单步的时候看着执行的代码在附近乱窜,比如本来下一条执行的代码在615行,点下一步,它可能给你指到600行去,可能是各文件编译结果和最后生成代码之间地址没对应上,跟踪监视变量也就很麻烦了,MDK还是没问题,能够精准地停在断点处观察现象。如果选择不优化代码,truestudio貌似能够正常地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很好用,编辑代码的时候比较好用,比MDK好,编译速度比MDK快。
需要指定链接脚本,新建工程的时候选好S ...

那就PASS它

网友G:
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错,而且现在被STM32买下自己搞了,还是有前途的。

网友I(2019-06-01):
太他喵难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