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接入CAN总线网络后只能发送,无法接收到数据,但是单独就可以正常收发

楼主(2018-01-19):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调试产品时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产品单独的可以进行正常的CAN收发,但是接到整车CAN网络后就只能发送数据,无法接收数据。请问大家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哪些原因??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回环模式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回环模式没改

回环模式是指自发自收的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环模式是指自发自收的模式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那就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了,在没有修改程序的情况下,单独的能够正常收发,但是接入到整车的CAN网络后就收不到报文,只能发送报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了,在没有修改程序的情况下,单独的能够正常收发,但是接入到整车的CAN网络后就收 ...

CAN工作于什么模式?

CAN的工作模式不太清楚,工作模式会影响CAN接入总线后的正常工作吗?使用CAN盒单独可以和产品正常通信,接入总线后,用总线上就截取不产品报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了,在没有修改程序的情况下,单独的能够正常收发,但是接入到整车的CAN网络后就收 ...

如果工作于回环模式,接入总线网络,只能发送不能接收总线数据

网友B:
匹配电阻查过没有,可以测一下实际接入整车后的CAN信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匹配电阻查过没有,可以测一下实际接入整车后的CAN信号的波形。

匹配电阻没有问题,回头我再测试一下CAN网络的波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匹配电阻没有问题,回头我再测试一下CAN网络的波形

测试了CAN网络波形,也没啥问题,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