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C串联充放电时间测温

楼主(2018-01-19):
(无正文)

网友A:
这应该是利用“时间参数”(RC)的测量来推测出热敏电阻值,然后利用热敏电阻的电阻温度关系得温度。这里用“精密电阻”作为电阻基准,所以有必要。

楼主(点评):
按道理知道时间参数推出热敏电阻值,再查表就可以知道温度了吧,没有这么干的吗?

网友:
可以用比较器做,但是实际上就是自己做了个ADc

楼主(点评):
可以细说说吗?加个比较器然后呢?有参考资料吗?

网友B:
如果不用个精密电阻做个参考基准,就需要额外进行校准。根据你的需要开选择

楼主(点评):
我理解的把电容充电或放电的时间常数测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查表找热敏电阻阻值对应的温度,校准是较电阻和温度对应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