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学习点亮一个LED灯,可是就是不亮咋回事?

楼主(2018-01-20):
准备学下新唐的N76E003的单片机,买 了个小板,先从学习点亮一个LED灯开始。这几行程序应该没问题,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可是烧了几次LED灯就是不亮。那问题肯定是出在头文件上了,已经用了N76E003.h 头文件了,难到还要其他头文件吗?N76E003这个单片机写程序的时候到底需要几个头文件?请大神给写个例子学习一下。原理图在下图。

网友A:
main程序不对啊

楼主:
就这几句还是按照视频写的main程序都不对啊?太受打击了。  给我写个正确的看看吧。

网友B:
难道GPIO都不需要初始化么?GPIO默认是输出么?

网友B:
简单的代码,还用图片,半天才显示,要珍惜别人的时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代码,还用图片,半天才显示,要珍惜别人的时间呀

想把软件界面都截图出来看看的  不光个这个问题 看到没?下载的那个按钮是灰色的,不能使用。不知道啥情况。用新唐官方提供的例程则显示正常的。可以下载烧程序。

网友C:
IO配置一下

楼主:
#include "N76E003.h"
sbit L1=P1^3;
void main()
{
        while(1)

        {

        L1=0;

         }

  }

这样还是不亮 ,想点亮挺曲折的啊

楼主:
咋配置?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啊。写几行看看

网友C:
P1M1&=~SET_BIT3;P1M2|=SET_BIT3    //P13配置为推挽

网友D:
你搞错了。

网友D: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Jan/21/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GPIO demo code
//***********************************************************************************************************
#include "N76E885.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  The Following is in define in Fucntion_define.h  ***************************
//****** Always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call the define you want, detail see main(void) *******
//***********************************************************************************************
#if 0
////------------------- Define Port as Quasi mode  -------------------
//#define P00_Quasi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define P01_Quasi_Mode                                P0M1&=~SET_BIT1;P0M2&=~SET_BIT1
//#define P02_Quasi_Mode                                P0M1&=~SET_BIT2;P0M2&=~SET_BIT2
//#define P03_Quasi_Mode                                P0M1&=~SET_BIT3;P0M2&=~SET_BIT3
//#define P04_Quasi_Mode                                P0M1&=~SET_BIT4;P0M2&=~SET_BIT4
//#define P05_Quasi_Mode                                P0M1&=~SET_BIT5;P0M2&=~SET_BIT5
//#define P06_Quasi_Mode                                P0M1&=~SET_BIT6;P0M2&=~SET_BIT6
//#define P07_Quasi_Mode                                P0M1&=~SET_BIT7;P0M2&=~SET_BIT7
//#define P10_Quasi_Mode                                P1M1&=~SET_BIT0;P1M2&=~SET_BIT0
//#define P11_Quasi_Mode                                P1M1&=~SET_BIT1;P1M2&=~SET_BIT1
//#define P12_Quasi_Mode                                P1M1&=~SET_BIT2;P1M2&=~SET_BIT2
//#define P13_Quasi_Mode                                P1M1&=~SET_BIT3;P1M2&=~SET_BIT3
//#define P14_Quasi_Mode                                P1M1&=~SET_BIT4;P1M2&=~SET_BIT4
//#define P15_Quasi_Mode                                P1M1&=~SET_BIT5;P1M2&=~SET_BIT5
//#define P16_Quasi_Mode                                P1M1&=~SET_BIT6;P1M2&=~SET_BIT6
//#define P17_Quasi_Mode                                P1M1&=~SET_BIT7;P1M2&=~SET_BIT7
//#define P20_Quasi_Mode                                P2M1&=~SET_BIT0;P2M2&=~SET_BIT0
//#define P30_Quasi_Mode                                P3M1&=~SET_BIT0;P3M2&=~SET_BIT0
////------------------- Define Port as Push Pull mode -------------------
//#define P00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define P01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1;P0M2&=~SET_BIT1
//#define P02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2;P0M2|=SET_BIT2
//#define P03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3;P0M2|=SET_BIT3
//#define P04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4;P0M2|=SET_BIT4
//#define P05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5;P0M2|=SET_BIT5
//#define P06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6;P0M2|=SET_BIT6
//#define P07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7;P0M2|=SET_BIT7
//#define P10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0;P1M2|=SET_BIT0
//#define P11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1;P1M2|=SET_BIT1
//#define P12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2;P1M2|=SET_BIT2
//#define P13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3;P1M2|=SET_BIT3
//#define P14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4;P1M2|=SET_BIT4
//#define P15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5;P1M2|=SET_BIT5
//#define P16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6;P1M2|=SET_BIT6
//#define P17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7;P1M2|=SET_BIT7
//#define P20_PushPull_Mode                        P2M1&=~SET_BIT0;P2M2|=SET_BIT0
//#define P30_PushPull_Mode                        P3M1&=~SET_BIT0;P3M2|=SET_BIT0
////------------------- Define Port as Input Only mode -------------------
//#define P00_Input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define P01_Input_Mode                                P0M1|=SET_BIT1;P0M2&=~SET_BIT1
//#define P02_Input_Mode                                P0M1|=SET_BIT2;P0M2&=~SET_BIT2
//#define P03_Input_Mode                                P0M1|=SET_BIT3;P0M2&=~SET_BIT3
//#define P04_Input_Mode                                P0M1|=SET_BIT4;P0M2&=~SET_BIT4
//#define P05_Input_Mode                                P0M1|=SET_BIT5;P0M2&=~SET_BIT5
//#define P06_Input_Mode                                P0M1|=SET_BIT6;P0M2&=~SET_BIT6
//#define P07_Input_Mode                                P0M1|=SET_BIT7;P0M2&=~SET_BIT7
//#define P10_Input_Mode                                P1M1|=SET_BIT0;P1M2&=~SET_BIT0
//#define P11_Input_Mode                                P1M1|=SET_BIT1;P1M2&=~SET_BIT1
//#define P12_Input_Mode                                P1M1|=SET_BIT2;P1M2&=~SET_BIT2
//#define P13_Input_Mode                                P1M1|=SET_BIT3;P1M2&=~SET_BIT3
//#define P14_Input_Mode                                P1M1|=SET_BIT4;P1M2&=~SET_BIT4
//#define P15_Input_Mode                                P1M1|=SET_BIT5;P1M2&=~SET_BIT5
//#define P16_Input_Mode                                P1M1|=SET_BIT6;P1M2&=~SET_BIT6
//#define P17_Input_Mode                                P1M1|=SET_BIT7;P1M2&=~SET_BIT7
//#define P20_Input_Mode                                P2M1|=SET_BIT0;P2M2&=~SET_BIT0
//#define P30_Input_Mode                                P3M1|=SET_BIT0;P3M2&=~SET_BIT0
////-------------------Define Port as Open Drain mode -------------------
//#define P00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define P01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1;P0M2|=SET_BIT1
//#define P02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2;P0M2|=SET_BIT2
//#define P03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3;P0M2|=SET_BIT3
//#define P04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4;P0M2|=SET_BIT4
//#define P05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5;P0M2|=SET_BIT5
//#define P06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6;P0M2|=SET_BIT6
//#define P07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7;P0M2|=SET_BIT7
//#define P10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0;P1M2|=SET_BIT0
//#define P11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1;P1M2|=SET_BIT1
//#define P12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2;P1M2|=SET_BIT2
//#define P13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3;P1M2|=SET_BIT3
//#define P14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4;P1M2|=SET_BIT4
//#define P15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5;P1M2|=SET_BIT5
//#define P16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6;P1M2|=SET_BIT6
//#define P17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7;P1M2|=SET_BIT7
//#define P20_OpenDrain_Mode                P2M1|=SET_BIT0;P2M2|=SET_BIT0
//#define P30_OpenDrain_Mode                P3M1|=SET_BIT0;P3M2|=SET_BIT0
////--------- Define all port as quasi mode ---------
//#define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P0M1=0;P0M1=0;P1M1=0;P1M2=0;P2M1=0;P2M2=0;P3M1=0;P3M2=0
#endif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PinInterrupt_ISR (void) interrupt 7
//{
//        if (PIF == 0x80)
//        {
//                        clr_GPIO1;
//                        Timer1_Delay10ms(10);
//                        set_GPIO1;
//                        Timer1_Delay10ms(10);
//                        clr_GPIO1;
//                        Timer1_Delay10ms(10);
//                        set_GPIO1;
//                        Timer1_Delay10ms(10);
//                        clr_GPIO1;
//                        Timer1_Delay10ms(10);
//                        set_GPIO1;
//                        Timer1_Delay10ms(10);
//                        clr_GPIO1;
//                        Timer1_Delay10ms(10);
//                        set_GPIO1;
//                        Timer1_Delay10ms(10);
//        }
//}

sfr PORDIS        = 0xFD;

void LED_DATA0(void)
{
        P10 = 1 ;
        P10 = 0;
        P10 = 0;
}

void LED_DATA1(void)
{
        P10 = 1 ;
        P10 = 1;
        P10 = 1;
                P10 = 1;
                P10 = 1;
        P10 = 0;
}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P10_PushPull_Mode;
P1SR = 0x01;

                LED_DATA0();
                LED_DATA1();
                LED_DATA0();
                LED_DATA1();
                LED_DATA0();
                LED_DATA1();
                LED_DATA0();
                LED_DATA1();
                LED_DATA0();
                LED_DATA1();
                LED_DATA0();
                LED_DATA1();
                LED_DATA0();
                LED_DATA1();

                LED_DATA0();
                LED_DATA1();
                                LED_DATA0();
                LED_DATA1();
                                LED_DATA0();
                LED_DATA1();
while(1);

}

本楼正解 .楼主太不走心啊 这么复杂的东西居然要自己写. 哈哈 你放着打好的官方代码 和例程不用,太可惜了

楼主:
谁写个完整的,让我把LED先弄亮再说。谢谢。

网友D: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Jan/21/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GPIO demo code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  The Following is in define in Fucntion_define.h  ***************************
//****** Always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call the define you want, detail see main(void) *******
//***********************************************************************************************
#if 0
////------------------- Define Port as Quasi mode  -------------------
//#define P00_Quasi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define P01_Quasi_Mode                                P0M1&=~SET_BIT1;P0M2&=~SET_BIT1
//#define P02_Quasi_Mode                                P0M1&=~SET_BIT2;P0M2&=~SET_BIT2
//#define P03_Quasi_Mode                                P0M1&=~SET_BIT3;P0M2&=~SET_BIT3
//#define P04_Quasi_Mode                                P0M1&=~SET_BIT4;P0M2&=~SET_BIT4
//#define P05_Quasi_Mode                                P0M1&=~SET_BIT5;P0M2&=~SET_BIT5
//#define P06_Quasi_Mode                                P0M1&=~SET_BIT6;P0M2&=~SET_BIT6
//#define P07_Quasi_Mode                                P0M1&=~SET_BIT7;P0M2&=~SET_BIT7
//#define P10_Quasi_Mode                                P1M1&=~SET_BIT0;P1M2&=~SET_BIT0
//#define P11_Quasi_Mode                                P1M1&=~SET_BIT1;P1M2&=~SET_BIT1
//#define P12_Quasi_Mode                                P1M1&=~SET_BIT2;P1M2&=~SET_BIT2
//#define P13_Quasi_Mode                                P1M1&=~SET_BIT3;P1M2&=~SET_BIT3
//#define P14_Quasi_Mode                                P1M1&=~SET_BIT4;P1M2&=~SET_BIT4
//#define P15_Quasi_Mode                                P1M1&=~SET_BIT5;P1M2&=~SET_BIT5
//#define P16_Quasi_Mode                                P1M1&=~SET_BIT6;P1M2&=~SET_BIT6
//#define P17_Quasi_Mode                                P1M1&=~SET_BIT7;P1M2&=~SET_BIT7
//#define P20_Quasi_Mode                                P2M1&=~SET_BIT0;P2M2&=~SET_BIT0
//#define P30_Quasi_Mode                                P3M1&=~SET_BIT0;P3M2&=~SET_BIT0
////------------------- Define Port as Push Pull mode -------------------
//#define P00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define P01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1;P0M2&=~SET_BIT1
//#define P02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2;P0M2|=SET_BIT2
//#define P03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3;P0M2|=SET_BIT3
//#define P04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4;P0M2|=SET_BIT4
//#define P05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5;P0M2|=SET_BIT5
//#define P06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6;P0M2|=SET_BIT6
//#define P07_PushPull_Mode                        P0M1&=~SET_BIT7;P0M2|=SET_BIT7
//#define P10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0;P1M2|=SET_BIT0
//#define P11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1;P1M2|=SET_BIT1
//#define P12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2;P1M2|=SET_BIT2
//#define P13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3;P1M2|=SET_BIT3
//#define P14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4;P1M2|=SET_BIT4
//#define P15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5;P1M2|=SET_BIT5
//#define P16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6;P1M2|=SET_BIT6
//#define P17_PushPull_Mode                        P1M1&=~SET_BIT7;P1M2|=SET_BIT7
//#define P20_PushPull_Mode                        P2M1&=~SET_BIT0;P2M2|=SET_BIT0
//#define P30_PushPull_Mode                        P3M1&=~SET_BIT0;P3M2|=SET_BIT0
////------------------- Define Port as Input Only mode -------------------
//#define P00_Input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define P01_Input_Mode                                P0M1|=SET_BIT1;P0M2&=~SET_BIT1
//#define P02_Input_Mode                                P0M1|=SET_BIT2;P0M2&=~SET_BIT2
//#define P03_Input_Mode                                P0M1|=SET_BIT3;P0M2&=~SET_BIT3
//#define P04_Input_Mode                                P0M1|=SET_BIT4;P0M2&=~SET_BIT4
//#define P05_Input_Mode                                P0M1|=SET_BIT5;P0M2&=~SET_BIT5
//#define P06_Input_Mode                                P0M1|=SET_BIT6;P0M2&=~SET_BIT6
//#define P07_Input_Mode                                P0M1|=SET_BIT7;P0M2&=~SET_BIT7
//#define P10_Input_Mode                                P1M1|=SET_BIT0;P1M2&=~SET_BIT0
//#define P11_Input_Mode                                P1M1|=SET_BIT1;P1M2&=~SET_BIT1
//#define P12_Input_Mode                                P1M1|=SET_BIT2;P1M2&=~SET_BIT2
//#define P13_Input_Mode                                P1M1|=SET_BIT3;P1M2&=~SET_BIT3
//#define P14_Input_Mode                                P1M1|=SET_BIT4;P1M2&=~SET_BIT4
//#define P15_Input_Mode                                P1M1|=SET_BIT5;P1M2&=~SET_BIT5
//#define P16_Input_Mode                                P1M1|=SET_BIT6;P1M2&=~SET_BIT6
//#define P17_Input_Mode                                P1M1|=SET_BIT7;P1M2&=~SET_BIT7
//#define P20_Input_Mode                                P2M1|=SET_BIT0;P2M2&=~SET_BIT0
//#define P30_Input_Mode                                P3M1|=SET_BIT0;P3M2&=~SET_BIT0
////-------------------Define Port as Open Drain mode -------------------
//#define P00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0;P0M2|=SET_BIT0
//#define P01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1;P0M2|=SET_BIT1
//#define P02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2;P0M2|=SET_BIT2
//#define P03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3;P0M2|=SET_BIT3
//#define P04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4;P0M2|=SET_BIT4
//#define P05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5;P0M2|=SET_BIT5
//#define P06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6;P0M2|=SET_BIT6
//#define P07_OpenDrain_Mode                P0M1|=SET_BIT7;P0M2|=SET_BIT7
//#define P10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0;P1M2|=SET_BIT0
//#define P11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1;P1M2|=SET_BIT1
//#define P12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2;P1M2|=SET_BIT2
//#define P13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3;P1M2|=SET_BIT3
//#define P14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4;P1M2|=SET_BIT4
//#define P15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5;P1M2|=SET_BIT5
//#define P16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6;P1M2|=SET_BIT6
//#define P17_OpenDrain_Mode                P1M1|=SET_BIT7;P1M2|=SET_BIT7
//#define P20_OpenDrain_Mode                P2M1|=SET_BIT0;P2M2|=SET_BIT0
//#define P30_OpenDrain_Mode                P3M1|=SET_BIT0;P3M2|=SET_BIT0
////--------- Define all port as quasi mode ---------
//#define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P0M1=0;P0M1=0;P1M1=0;P1M2=0;P2M1=0;P2M2=0;P3M1=0;P3M2=0
#endif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temp;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if 0
        InitialUART0_Timer3(115200);
//        set_CLOEN;                                                                                  // For clock out from P1.1

  while(1)
  {
                clr_GPIO1;                                                                                        // Tiny board GPIO1 LED define
                P0 = 0x00;
                P2 = 0x00;
                P1 = 0x00;
                Timer0_Delay1ms(30);
                P0 = 0xff;
                P2 = 0xff;
                P1 = 0xff;
                set_GPIO1;

                Send_Data_To_UART0(0x35);                                        //UART0 send ascii "U"
                temp = 0x31 + P0;
                Send_Data_To_UART0(temp);
                temp = 0x31 + P1;
                Send_Data_To_UART0(temp);

                Timer0_Delay1ms(30);
  }
#endif

#if 1

  while(1)
  {
                clr_GPIO1;                                                                                        // Tiny board GPIO1 LED define
                P0 = 0x00;
                P2 = 0x00;
                P1 = 0x00;
                Timer0_Delay1ms(30);
                P0 = 0xff;
                P2 = 0xff;
                P1 = 0xff;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30);
  }
#endif

}

楼主:
谢谢。我复制进去了有报错。还有  就点亮一个LED灯,那么多代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复制进去了有报错。还有  就点亮一个LED灯,那么多代码吗?

那是官方的例子,用不了那么多,这个是所有端口都当做你接了LED的操作。我的意思是你看看这个设置流程怎么弄,要配置GPIO的模式的。

楼主:
哪里有新唐视频教程?点亮一个灯的手把手教程。   哪位大神自己也可以录制一个  传上来让小白入门。

网友E:
难道你们没发现他主函数文件名是D.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们没发现他主函数文件名是D.C的吗?

嗯  随便取的名字。取名有什么讲究吗?D.C

网友F:
文件名没有特别要求,是你没进行配置就是用了,不配置,不行,驱动不起来。

网友F: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P13_PushPull_Mode;
        P1SR = (1<<3);
    while(1)
{
    P13=0;
        Timer0_Delay1ms(500);
    P13=1;
        Timer0_Delay1ms(500);
}
   }

网友F:
你试试我写的这个怎么样
先设置端口位双向模式,
然后P13推挽模式,就是类似上拉电阻那种,增加驱动能力
P1SR是控制斜率的,让系统反应快点。

网友F: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DS_N76E003_SC_Rev1.04.pdf
你还是先看看这个手册吧,这个跟普通的51单片机不同,是增强版的,寄存器比较多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随便取的名字。取名有什么讲究吗?D.C

找不到主函数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文件名没有特别要求,是你没进行配置就是用了,不配置,不行,驱动不起来。 ...

20楼正解,IO没配置

网友G:
如果是其他51, 默认低电平是可驱动LED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其他51, 默认低电平是可驱动LED的。

因为普通的51是默认就是准双向,也没别的模式可以选。这个不同。

楼主:
同志们,咱都聊那么多了 谁写几行配置好的 能亮的 我直接复制编译好弄亮才有兴趣继续研究。两个LED灯L1,L2是P12,P13。上面有原理图。

网友H:
P1M1 &=~0X04;
P1M2 &=~0X04;
P12 = 0;///<低电平亮
P12 = 1;///<高电平亮
顺便说一句,楼主真.大爷

楼主:
引用 网友H:
P1M1 &=~0X04;
P1M2 &=~0X04;
P12 = 0;///

刚刚准备学下新唐的单片机  可是网上没有视频教程,入不了门啊。网上看的视频都是STC的  还有AT89C51的,按照他们视频的写了几行,没用。不过他们的单片机烧进去是亮的。都是51内核的单片机,咋就不行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刚准备学下新唐的单片机  可是网上没有视频教程,入不了门啊。网上看的视频都是STC的  还有AT89C51的, ...

手册能解决很多问题,要多看,视频要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试试我写的这个怎么样
先设置端口位双向模式,
然后P13推挽模式,就是类似上拉电阻那种,增加驱动能力

有报错

万恶的缩进 基本功要打好啊 代码风格要控制好

网友F:
头文件没有包含进去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网友F:
这几个头文件很重要,你最好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P1M1 &=~0X04;
P1M2 &=~0X04;
P12 = 0;///

**,你写的还真亮了。不过感觉哪里有点问题,不是太亮。没有刚买的时候出厂的时候的亮。很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几个头文件很重要,你最好都看看

好的 谢谢 。先弄亮一个LED灯才有兴趣继续。这个论坛里好像有个吴老师吧 写了一个连载,写的真通俗易懂,好教材。看的挺有兴致,不过,一个LED灯都弄不亮,暂时都没兴致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头文件没有包含进去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这几个头文件如果包含进去就会报错。

网友F:
你工程没有包含进去这个。。。是你工程问题,报错提示是:找不到这些头文件。。你没用下载BSP开发包吗,赶紧去下载吧。

网友F:
打包给你

楼主:
这几个文件加进去,虽然也有3个警告,但是可以正常亮了。不过有闪烁。

网友I:
软件应没有问题,你查下硬件吧,再有软件唯一的一个疑点是串口没有初使化,不过不初始化,楼主的代码也应行的。其码纯51肯定行,查硬件,是不是LED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软件应没有问题,你查下硬件吧,再有软件唯一的一个疑点是串口没有初使化,不过不初始化,楼主的代码也应 ...

按照视频学的,可能是这个单片机跟51单片机不太一样,但是在各位朋友的相助下,加了一句就可以正常显示了。虽然现在还不懂这句是干嘛的 但是L1确实能亮了。而且亮度正常。开始有点收获了 有点意思了。

楼主:
有点意思,2个LED都亮了。不过有个问题,箭头所指的按钮是不可用的,但是 这个小板的出厂的程序这个按钮是可以用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J:
P1M1 复位值0xFF,P1M2复位值 0x00;组合起来P1默认是高阻输入的。你要设置成输出。可以参看规格书I/O端口结构及工作模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几个文件加进去,虽然也有3个警告,但是可以正常亮了。不过有闪烁。

闪烁是延时问题,你修改一下延时。就会一闪一闪了,闪烁是延时不够,频率太高。

网友F:
你要写个按键程序才行啊,楼主新手啊,不过恭喜楼主开始上路了,很快就能成为高手。

网友K:
哈哈,入门新的单片机没那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入门新的单片机没那么难啊,

不是入门新的单片机,是入门单片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入门新的单片机,是入门单片机。

不学51?32?

网友:
系统配置也没有

网友L:
别急,先看看官方的例程

网友D:
设置推挽模式效果最好

网友:
P1M1=0x00; P1M2=0xff;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设置推挽模式效果最好

估计现在楼主都不知道啥是推挽模式。。。手册都不看的,就上来求助,所有点都要一点点说的很清楚才行,不然就会不理解。。。

网友N:
是工程没有配置正确,工程配置里面选择好合适的编程器和设置,就可以点那个编程按钮了l

网友O(2018-02-24):
箭头不亮的话 需要点击右边那个魔术棒然后在弹出的窗口点Debug,右边有个Use 选择上就可以了

网友P(2018-04-30):
#include "n76e003.h"
void Init_led(void)
{
P0M1=0xf7;P0M2=0X08;//将p0.3作为推挽输出
}
viod main()
{
Init_led();
while(1)
{
p0=0x07;//将P0口的第三个口赋值0,点亮LED
}
}
我也是刚刚琢磨尝试的写  慢慢来 配置的时候我头都大了,

网友P:
#include"n76e003.h"
void  Init_LED(void)
{
        P0M1 &=0X00;P0M2 |=0XFF;//ÉèÖÃP0È«²¿ÍÆÍìÊä³ö
        P1M1 &=0XF7;P0M2 |=0XFF;//ÉèÖÃp1.3ÎªÍÆÍìÊä³ö

}

void main ()
{
        //P0M1=0X00;P0M2=0XFF;
        Init_LED();
        //P1M1=0X00;P1M2=0XFF;//ÉèÖÃp1.3ÎªÍÆÍìÊä³ö
        {

                while(1)
                {

                P0=0X00;//P0µÍµçƽµãÁÁled
                P1=0X00;//p1.3µÍµçƽµãÁÁ
                }
        }
}

网友Q:
楼主要多看看手册和例程啊

网友Q:
其实新唐的003还是挺好上手的,它的头文件里有好多配置都做好了,直接使用容易懂也容易写。

网友(2019-10-23):
看看引脚图,led对不对。烧录配置选项也要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