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电源芯片

楼主(2018-01-20):
用DSP做实验时,电源芯片TPS烧坏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导致电流过大呢

网友A:
一般DSP里面的代码跑起来增加的功耗是不会损坏功耗的
因为设计的时候预估了最大功耗

网友A:
如果是MCU的IO口等造成的短接  一般都是损坏了MCU
你先判断一下 MCU是否损坏

网友A:
如果MCU是好的   那电源一般都是输出级阻容短路或输入端输入超电压造成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