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电机配置问题

楼主(2018-01-20):
      usb-can设备的校验码应该如何根据左图配置右图呢,左图是电机驱动器软件通讯配置,右图是usb-can设备的配置

驱动器配置 与  (262.72 KB )

网友A:
看来做上位机软件还没有入门哪
首先得定协议, 控制指令合信息状态反馈的协议. 根据协议来组织合搭建数据传输合处理系统

网友B(点评):
大神 请教下如何利用c#开发 上位机CAN调试软件,电脑并目有CAN api呢

网友A:
can 接口工具,  usb2can 设备带这方面的参考例程

楼主(点评):
谢谢啦,查找相关例程,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