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单片机的PPS寄存器

楼主(2018-01-20):
各位论坛的师傅大家好,由于板子已经画好了,现在需要用PIC16F18313,SOP8封装的7脚RA0既可以作为模拟电压输入端,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作为UART 的TX发送脚。当然是分时复用的。请问代码这样写可以吗?
作为TX脚时,
TRISA0=0;
ANSA0=0;
RA0PPSbits.RA0PPS = 0b10100;  //RA0 源是TX/CK;
作为模拟口时,
TRISA0=1;
ANSA0=1;
RA0PPSbits.RA0PPS = 0b11011;    //PPS切换到“保留”

切换到模拟口时,貌似第三句话RA0PPSbits.RA0PPS = 0b11011;    必须要写。不然不准确。
请教各位大神,我这种用法是否合理,有没有什么隐患???
小弟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8-12-19):
测试能用就可以

网友B(2020-05-20):
有的pps的芯片 是需要进行配置的 比如串口的时候 不配置 不能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