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光伏电池最大功率点跟踪系统

楼主(2018-01-20):
DSP的光伏电池最大功率点跟踪系统

O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问题已成为人类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大力发展新的可替代能源已成为当务之急。太阳能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色能源,太阳能发电具有充分的清洁性、绝对的安全性、资源的相对广泛性和充足性、长寿性及维护性等其它常规能源所不具备的优点。光伏发电虽然具有以上的优势,但是实际应用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光伏发电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光电转换效率太低。为了解决该问题,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实时调整光伏电池的工作点,进行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使之始终工作在最大功率点附近。目前,光伏系统的最大功率点跟踪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高性能的数字信号处理芯片(DSP)的出现,使得一些先进的控制策略应用于光伏发电控制系统成为可能。本论文就是在此背景下,采用TI公司生产的TMS320F2812进行控制,开展了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光伏电池的特性

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特性是非线性的,它受到光照强度、环境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太阳能电池的等效电路如图1所示,图2是光伏电池在不同温度下的I-V、P-V特性,图3为光伏电池在不同日照强度下的I-V、P-V特性。

从图2可以看出,太阳能电池开路电压V0。主要受电池温度的影响;从图3可以看出,太阳能电池短路电流Is。主要受日照强度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温度和光照强度下,太阳能电池具有唯一的最大功率输出点。由于实际应用中不能保证其总是工作在最大功率点上,所以在应用中要用到MPPT装置,以保证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在最大功率点的附近。

2 MPPT基本原理

MPPT的实现实质上是一个动态自寻优过程,通过对阵列当前输出电压与电流的检测,得到当前阵列输出功率,再与已被存储的前一时刻功率相比较,舍小取大,再检测,再比较,如此周而复始。MPPT控制系统的DC-DC变换的主电路采用Boost升压电路。图4为Boost变换器的主电路,电路由开关管T、二极管D、电感L、电容C组成。工作的原理为在开关T导通时,二极管D反偏,太阳能电池阵列向电感L存储电能;当开关T断开时,二极管导通,由电感L和电池阵列共同向负载充电,同时还给电容C充电,电感两端的电压与输入电源的电压叠加,使输出端产生高于输入端的电压。Boost电路输入输出的电压关系为:     V0=VI/(1-D) (1)

当Boost变换器工作在电流连续条件下时,从式(1)可以得到其变压比仅与占空比D有关而与负载无关,所以只要有合适的开路电压,通过改变.Boost变换器的占空比D就能找到与太阳能电池最大功率点相对应的VI。

3 MPPT控制的实现

3.1 控制算法

目前实现太阳能MPPT常用的算法有扰动观察法(P&O)和电导增量法(INC)。前者的算法结构简单、检测参数少,应用较普遍,但在最大功率点附近,其波动较大;后者的算法波动较小,但较为复杂,跟踪过程需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去执行A/D转换。

系统采用自适应扰动观察法,通过对扰动观察法的改进,引进一个变步长参数λ(k)来解决在最大功率点附近波动大的问题,其中λ(k)=ε|△P|式中ε是一个恒定的常数,自适应扰动观察法的程序流程图如图5所示。图中e决定了跟踪精度,λ(k)为占空比步长,决定功率变化的步长,η为扰动方向控制系数,取值为1。当|△P|<e时,认为系统已经达到最大功率点附近,λ(k)的值将自动调节变小来满足动态调节步长的要求。

3.2 硬件实现

控制电路使用TI公司的TMS320F2812 DSP作为主控制芯片,其快速的运算能力、丰富的外设资源能为整个控制系统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DSP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它接受采样电路送来的模拟信号,按照控制算法对采样信号进行处理,然后产生所需要的PWM波形,经驱动放大后控制主电路功率开关管的通断,从而实现MPPT。TMS320F2812在时钟频率150MHz下,其时钟周期仅为6.67ns,8通道16位PWM脉宽调制,2×8通道12位A/D转换模块,一次A/D转换最快转换周期仅为200ns。TMS320F2812 DSP芯片的这些特点能够满足MPPT控制精度和速度的要求。

采用其中两路A/D转换输入通道作为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流和电压的采集通道,经过MPPT控制产生驱动PWM波形控制DC-DC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其控制的框图如图6所示。

3.3 软件实现

MPPT的控制流程图如图5所示,其功能是在中断服务模块中完成的。在主程序中主要是完成对寄存器,定时器以及PWM的初始化,其流程图如7所示。

4 实验结果分析

为验证MPPT系统的有效性,设计了MPPT实验系统,并与无此装置下光伏电池的发电状态进行比较。实验系统的太阳能电池采用大禾科技有限公司的多晶硅电池组件DH-20,其性能参数为:开路电压Voc=21.5v;短路电流Isc=1.30A;标称功率PM=20W,蓄电池为24V/12Ah铅酸蓄电池。实验结果见表1。由实验数据可知,接入MPPT装置后,光伏电池的输出功率有了显著提高。

5 结论

提出了一种利用DSP控制的,以Boost变换器为核心,以铅酸蓄电池为负载的MPPL系统。详细分析了MPPT的原理,并对该系统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采用TMS320F2812 DSP芯片控制的MPPT系统实现了光伏电池最大功率跟踪,电路结构简单、可靠性好、效率高,且具有针对蓄电池过充、过放、逆变输出过流等异常情况的多种保护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网友A:
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特性是非线性的,它受到光照强度、环境温度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B:
MPPT的实现实质上是一个动态自寻优过程,通过对阵列当前输出电压与电流的检测,得到当前阵列输出功率,再与已被存储的前一时刻功率相比较,舍小取大,再检测,再比较,如此周而复始。

网友C:
不能用电路原理来分析

网友D:
不同照度下和不同温度下光伏阵列的伏安特性曲线

网友E:
在光照水平不断变化

网友F:
MPPT 控制器

网友G:
目前光伏系统最大功率点跟踪控制算法怎么样

网友C:
电池板只有阳光照到的功率,而且在随时变化

网友D:
光伏阵列输出特性具有非线性特征

网友E:
算法无法实现。

网友G:
干扰观测法、电导增量法用过吗?

网友F:
将太阳阵工作点维持在最大功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