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混联电路的等效电容量怎么求?

楼主:
如图

网友A(2018-01-20):
并串,中学的知识。

网友B:
C1和C3是两个电容并联,令为Cm。C2和C4也是两个电容并联,令为Cn。Cm和Cn是两个电容串联。

网友C:
简单的并串,是中学的知识。
复杂的并串,比如复杂网络的,三角形和Y型的,可以等效后,再按照简单的串并去处理,这是大学 的知识。

楼主:
是的。。我看得太复杂了 谢谢以上两位师傅

网友D:
你可以试着自己求解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