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RS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8-01-20):
我最近搞GPRS,用的模块是YYW_M203C.
发命令时,回应老是+CME: ERROR : 14.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查了查手册,原来是SIM卡忙,那怎么解决呀?谢谢!

楼主:
多次测试发现,如果在连接的过程中设个断点,就可以连接成功。
否则就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