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TPL521的延迟传播时间

楼主(2018-01-20):
,R1=55k,R2=300,R3=2k,R4=4k;TPL521有没有其他型号的光耦代替。

网友A:
共地还加两级隔离?
闲着没事了吧

xch
估计画错了。不过这设计。。。

网友B:
你要多快呢?开关量信号这点延迟时间不算什么,要不把C1减小点,或者取消。
更快的,你换6N137吧。

网友C:
换高速光耦可以提速

网友D:
tlp521好像停产了,且官方延迟本就很大,微秒级别的,替代品官方是tlp785,不过大同小异,你又不是通信用,继电器隔离521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地还加两级隔离?
闲着没事了吧

你说的是控制器光电隔离?那个是人家的内部电路,控制器的接地和光耦接地是两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多快呢?开关量信号这点延迟时间不算什么,要不把C1减小点,或者取消。
更快的,你换6N137吧。 ...

C1不是去抖动吗?c1还有其他功能?这个型号,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高速光耦可以提速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p521好像停产了,且官方延迟本就很大,微秒级别的,替代品官方是tlp785,不过大同小异,你又不是通信用,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控制器光电隔离?那个是人家的内部电路,控制器的接地和光耦接地是两个地。 ...

你这图能让别人看得出来有隔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6N137或PC410等等

网友:
智障电路鉴定完毕

网友E:
先在这里问下这个R3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在这里问下这个R3电阻是什么作用。

这个是控制器里的电路图。我也不知道

网友F:
学习下,研究研究。

网友G:
把521去掉  换成个三极管   就没有延迟这么大了。反正没看出来 这个光耦有什么重要作用,三极管的驱动电流还比521大多了

网友H:
换高速光耦就好了

网友I:
现在 tlp521已经停产很久很久了。一般都是 东芝 推荐是 tlp785

网友J:
且不说这个电路是否有必要,你确定74HC04的输出能力能驱动得了采用阳极驱动方式的光藕?就算勉强能驱动,光藕发光侧电流过小同样影响速度。

网友K:
光耦的传输时间跟LED的驱动电流及输出晶体管的外围电路参数有关,但这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控制、调节。如果一款光耦的传输率明显不能满足要求,正确的办法是选择传输速度更快的型号。关于高速光耦的选型,可以去通信技术栏目看我发的老帖,本人的blog中也有,可耐心查找。

网友L:
SN74HC04驱动能力太小啦,只有几个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