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红外线遥控器解码

楼主(2018-01-20):
请各位大神帮我看下这段解码程序,每次按下同一个按键,解出来的码值都不同,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void int0() interrupt 0
{        U8 TA;
        U8 i , j;
        EX0 = 0;
        TA = 0 ;
    //总共延时2ms
        TR1 = 1;
        while(ZI);
        if(p32 != 0)
    {
        EX0 = 1;
                return;
        }
        while(p32 == 0);
        //延时2.5ms
        TH1 = 0xff ;
        TL1 = 0x06;
        TR1 = 1;
        ZI = 1;
        while(ZI) ;
        while(p32 != 1)         //        2.5ms的连发码
        {
                EX0 = 1;
                return;
        }
        if(TF1 != 0)
             TF1 =0;
        //接收4.5ms的高电平
        while(p32 == 1);
        for(j=0;j<4;j++)
        {
                  for(i=0;i<8;i++)
                {
                        //接收0.56ms的低电平
                        while(p32 == 0);
                   //延时0.6ms
                        TH1 = 0xfd;
                        TL1 = 0xa8;
                        TR1 = 1;
                        ZI = 1;
                    while(ZI);
                        if(p32 == 1)
                                TA |= 0x80;
                        TA >>= 1;

                }
                SHUZU[j] = TA;
        }
    if(SHUZU[2] != ~SHUZU[3])
        {
                EX0 = 1;
                SHUZU[2] = 0;
                p03 = 0;
                return ;
        }
        EX0 = 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ZI = 0 ;
}

网友A:
定时时间准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时间准确不?

定时器T1定时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T1定时的啊

定时的时间准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的时间准确不?

定时器定时肯定是准确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定时肯定是准确的啊

定时时间多长?

网友B:
USB转SPI,IIC调试软件https://pan.baidu.com/s/1qXIwp5q

楼主:
程序上我都注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