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么多行都设不了断点

楼主:
没有优化。

大神给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8-01-20):
不仿真的时候可以设断点。

网友A:
说明整段或整个子函数都被优化掉了,编译器认为程序无法运行到这里,就没有生成对应的机器码。

1、将优化等级调最低。
2、检查该子函数是否有被调用。
3、检查该段之前的代码是否在逻辑上可以顺序执行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整段或整个子函数都被优化掉了,编译器认为程序无法运行到这里,就没有生成对应的机器码。

1、将优化 ...

谢谢!
1.优化等级已经是最低了。
2.该函数被调用了。
3.可以执行到

网友B:
噢?换个试试

网友B:
不是好几个开发软件吗,换个,其他的

网友:
f(反)l(和)g(谐)该变量加volatile修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好几个开发软件吗,换个,其他的

IAR用的不熟

网友C:
if 那个应该分开两行写吧。

网友D:
在全速运行仿真的时候是不能打断点的,必须先让程序暂停一下。

网友:
keil好像对断点的多少有要求

网友E:
output 和 list 里面的勾选都选上了么?

网友F:
应该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网友G:
被优化了

网友H:
keil中return语句是很难打断点的
你尝试加点什么语句就行了,不要把断点打在return这一行上

网友I:
什么软件,IAR,设这么多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output 和 list 里面的勾选都选上了么?

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软件,IAR,设这么多断点???

keil

网友J:
全速运行时是不能打断点的哦

网友K:
实在不行就用软断点指令:__BKPT(0)

网友L:
你确定你的仿真器支持打这么多断点?

网友M:
断点太多了吧,你仿真器能支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