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多颗MOS老烧!

楼主:
原理图如下图。锂电池组保护板上多颗并联N-MOS,选型的单颗MOS 150V 100A 0.004R,5颗MOS并联内阻0.0008R。测试中用6A电流放电测试并联的5颗MOS没有问题,测得压降4.5mV。当用26A电流的放电的时候 ,MOS就被烧毁,压降有1.8V,温度升温快,有150摄氏度+。 测试了几次都被烧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PCB上是加了铜条的,电流过50A都没有问题。

楼主(点评):
串联用的4.7M,太小了 功耗就增加了。

网友A(点评):
你这驱动内阻太高了。MOSFET在开关瞬间,可以看成是一个个逐渐导通或者关闭的。小电流时过载不明显,26A加在一个管子受不了

网友A(点评):
还有就算你把开关速度提升,但是mosfet 两端没有过压保护,很难说不被击穿。

楼主(2018-01-20):
这是MOS驱动电路

网友A(点评):
这么垃圾的低速驱动也敢用。难怪烧管子。假设开关电压是72V,开关电流是26A,开关瞬间MOSFET耗散功率峰值可能达到 1872W.

网友A(点评):
按照器件手册,该mosfet只能承受240mJ 冲击, 只需一次开关时间超过128uS就完蛋了。 如果是测试多次开关,还会更容易热击穿

网友A(点评):
器件手册说IRFB4410使用10V驱动开关电荷120nC,5只并联600nC。 而你使用12V,1MOHM内阻驱动,开关延时至少10mS。不烧才怪

网友A(点评):
使用3个三极管完全可以搭出比较好的驱动,比这高速且功耗低。抄经典的TTL门电路即可。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原因我也明白了,更改的电路在下面回复中,等新的MOS到了我再更改电路测试下

网友B:
加均流电阻

网友C:
线性区时间太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线性区时间太长

同意。建议换用一颗专门的 MOS 驱动芯片试试,至少是用图腾柱来驱动,不要这样电阻上下拉。

网友E:
  MOS管参数并非一致,简单说就是导通等效电阻不一致,单一MOS管可能会超标,需要加电阻做反馈均衡输出

网友F:
需要均流电路

网友G:
开关损耗过大。
也就是从完全截至到完全导通时间太长,这时管子发热是很严重的。要提高驱动能力,加图腾柱

网友H:
大家提的都很好,确实是驱动电路不行

楼主:
电路更改成这样的可以吗?
我设计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过Eas和Qs。
Eas怎么计算呢?用E=1/2V*I*T大概计算可以吗?
Qs这个怎么计算?
@xch

网友A(点评):
你这电路直接烧Q53,54.

楼主(点评):
Q54和Q53放反了

网友A(点评):
按照这个电路,说明你可以接受1.2mA 驱动功耗。 但是这电路速度还是不够快。

网友A(点评):
假设5401的HFE =100,高电平输出驱动时,给MOSFET栅极驱动的电流只有700uA,这未免太小。所以说速度不够快。 所以Q54最好使用达林顿。

网友A(点评):
然后在Q52集电极限制电压到12V左右。这样输出分压电阻就可以拆除。Q52 的E,C对调,找合适的NPN管就可以限制驱动电压到12V左右。VEBO=12v的

网友I:
Q54 Q53直通啦

网友I:
26A放电压降1.8V,MOS内阻没那么大,估计是没有完全打开导致。你这个电路既需要考虑可靠性又需要低功耗的。你想直接72V通过电阻分压驱动MOSFET,这是个技术关键点。三极管这种东西就不要再保护板里用了吧,这种器件都需要消耗一定电流的。多考虑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更改成这样的可以吗?
我设计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过Eas和Qs。
Eas怎么计算呢?用E=1/2V*I*T大概计算可以吗 ...

用这个速度快。你的驱动电路需求限制静态功耗吗?

网友A(点评):
因为高速三极管耐压都很低,你可以制作一个12V电源,这样驱动更快.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指导了! 我把我之前的电路串联5.1M并联1M换成了串联47k和并联10k,目前30A电流没有烧坏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但是存在MOS开关切换的时候损坏,我想VGS从高到低的开关速率还是太慢了。下一步我搭建你推荐的电路测试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这个保护板用在电池组上的,所以功耗要求低,成本也要求低。

网友A(点评):
既然要成本低,你还用这么多MOSFET并联? 把驱动做好,只需要两个MOSFET串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26A放电压降1.8V,MOS内阻没那么大,估计是没有完全打开导致。你这个电路既需要考虑可靠性又需要低功耗的。 ...

是的MOS打开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损耗过大。
也就是从完全截至到完全导通时间太长,这时管子发热是很严重的。要提高驱动能力,加图腾柱 ...

好的 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建议换用一颗专门的 MOS 驱动芯片试试,至少是用图腾柱来驱动,不要这样电阻上下拉。 ...

有便宜的驱动芯片推荐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速度快。你的驱动电路需求限制静态功耗吗?

这个图有问题。

网友A(点评):
Q10 E 和Q9 B之间加一个电阻1MOHM,就可以正常了。ICEO漏电流问题

网友A(点评):
S2 开关与Q6之间应该要串联一个电阻,100~1kohm比较接近MCU驱动能力。 你这仿真软件不知道3V加在三极管上就烧了Q6,Q7

网友A(点评):
R10,R11应当使用0ohm。

网友A(点评):
仿真软件不可尽信

网友A(点评):
VQ10_E >VQ9_B. 说明这仿真软件很奇葩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Q6 B是电池串联的电压输入,串联电阻470k,电压范围也是3V-80V

楼主:
这是抄的别人去的驱动电路,T4和WJ是二极管具体型号不知道,PO应该是PNP,其它都确定型号的。我不是很清楚他这样设计的目的,有什么优点

楼主(点评):
DSG_IN是放电控制信号输入,CHG_IN是充电信号输入,MOS_D是放电MOS控制信号,MOS_C是充电MOS控制信号

楼主:
输入信号是这样的

楼主(点评):
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和运用我都不熟悉,现在在加紧补习

网友A(点评):
任意一个Vcell_x> Vod_x,关闭MOSFET 开关。 是保护电路。

网友J(2018-02-23):
驱动电压不够。

网友K:
mark 一下,回来好好看

网友L(2019-01-02):
最近也出现多个MOS管电流不均衡问题

网友M:
MOS驱动现在都是很成熟的,多颗并联一定要用同批次的MOS,这样MOS内部参数基本一致,另外驱动MOS,最好用那种半桥驱动芯片,如果驱动电流需要的太大,再在驱动芯片的外面加一级图腾柱即可,这个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N(2022-03-08):
搞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