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性是不变系统电路的性质?

楼主(2018-01-20):
1.如果输入为X1(t)的时候,输出为Y1(t)。输入为X2(t)的时候,输出为Y2(t)。
那么输入为X1(t) ▪ X2(t),输出是否为Y1(t) ▪ Y2(t) ?

2.书中介绍卷积的时候,输入为δ(t),输出为h(t)。
输入为x(λ)δ(t-λ)的时候,输出为x(λ)h(t-λ),这时候把x(λ)看做常量,λ为某一具体时刻。

在接下来积分的时候,显然把λ看做自变量。

网友A:
“1.如果输入为X1(t)的时候,输出为Y1(t)。输入为X2(t)的时候,输出为Y2(t)。
那么输入为X1(t) ▪ X2(t),输出是否为Y1(t) ▪ Y2(t) ?”

不是,最简单的看看这个:

    y = k x

    Y1 = k X1
    Y2 = k X2

那么,若输入为X1X2,则有

    Z = k X1 X2

    Y1 Y2 = k^2 X1 X2

显然不成立。

“2.书中介绍卷积的时候,输入为δ(t),输出为h(t)。
输入为x(λ)δ(t-λ)的时候,输出为x(λ)h(t-λ),这时候把x(λ)看做常量,λ为某一具体时刻。

在接下来积分的时候,显然把λ看做自变量。”

这个由冲激函数的定义便可知道。注意,冲激函数是个广义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输入为X1(t)的时候,输出为Y1(t)。输入为X2(t)的时候,输出为Y2(t)。
那么输入为X1(t) ▪ X2(t), ...

谢谢!
第一个问题明白了。第二个问题还有一些疑惑。

2.1 输入x(λ)δ(t-λ)进行积分,积分的实质是乘法和加法。

输出 x(λ)h(t-λ)也进行了积分。这样的积分运算,也是线性的性质?感觉离齐次性比较远。积分的时候是不是将dλ视为常量,然后进行叠加。

2.2
λ为常量的时候,输入为x(λ)δ(t-λ)可以理解为kδ(t-λ),输出为x(λ)h(t-λ),理解为kh(t-λ),这没有问题。
但是在积分的时候,λ是自变量,也就是说x(λ)是因变量,而且x(λ)显然是与时间t有关的函数,只是将自变量的名称
用λ代替了t。
那么输出还能是x(λ)h(t-λ)吗。

网友B:
第一个不对
第二个问题没看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