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恒流源测pt100的电路 问题

楼主:
我这是从网上找的电路,我的测温范围是-20---150度  。我经过测试发现右侧的输出电压在1.1V-2.1V之间,很不方便单片机AD采集。
我想让测温范围是-20---150度,输出电压是大约 0.6V-3.5V这样差不多3V的幅度,这样就好了。
各位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A(2018-01-20):
虚短虚断,然后计算需要的R3、R4、R5、R6电阻值

网友B:
LM358或者LM324在电源电压为5V时,输入端不允许4.096V这么高。

网友C:
上面黄底的那个图,无法保证精度,特别是在环境温度较高的情况下。
最后的D1(1N4733)也许会坑了你,这是典型的蛇足。
电路的线性也不好,当然,这个关系不大,可以软件修正,反正Pt100本身也有非线性。

仅调整R3、R4、R5、R6的阻值,这个电路无法实现-20~150度范围内输出0.6V~3.5V。
在4.096V与U1B的6脚接一个适当的电阻(慎用),可以略微往下迁移一点-20度时候的输出电压,
但是会增加非线性。

推荐采用桥式电路,可以很自由地调整。

另外,3楼所指问题也是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黄底的那个图,无法保证精度,特别是在环境温度较高的情况下。
最后的D1(1N4733)也许会坑了你,这是 ...

有人说桥式电路不如恒流源 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面黄底的那个图,无法保证精度,特别是在环境温度较高的情况下。
最后的D1(1N4733)也许会坑了你,这是 ...

这种恒流源叫什么名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面黄底的那个图,无法保证精度,特别是在环境温度较高的情况下。
最后的D1(1N4733)也许会坑了你,这是 ...

你好,最后的D1为什么是多余的呢?是因为有漏电流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最后的D1为什么是多余的呢?是因为有漏电流的原因吗?谢谢!

是的。
也许有些人认为稳压二极管有“导通”、“截止”的状态,会认为在电压未达到其齐纳电压时,稳压二极管是“截止”的、没有电流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就楼主图中的1N4733A而言,数据手册中标称的25度时的“漏电流”为10uA,
若就此计算,将会造成10mV(1k电阻*10uA)的误差,这已经是一个可观的误差了;
另外,这个“10uA”的漏电流仅是在25度、1V的条件下,而漏电流通常是与温度、电压呈指数上升的,
当温度达到50度、电压达到3V,根本就无法保证电路误差了。

所以,一般不应该采用这样的钳位电路。
对于本电路,一个简单的改进方法是:将R5的反馈点取R6的右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
也许有些人认为稳压二极管有“导通”、“截止”的状态,会认为在电压未达到其齐纳电压时,稳压二 ...

箝位电路也可以采用有源钳位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回答,我已经打算用电桥电路了,
上面的电路一直没有解决输出范围太窄的问题。

网友G:
用AD7793吧,集成运放、恒流源、ADC功能,精确稳定,电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AD7793吧,集成运放、恒流源、ADC功能,精确稳定,电路简单。

AD7793 我马云那里一看价格有点高,关键是我是10路一起测,如果AD7793外围电路简单也可以,貌似这个芯片还需要晶振,10个晶振,要命了。
电路太庞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AD7793 我马云那里一看价格有点高,关键是我是10路一起测,如果AD7793外围电路简单也可以,貌似这个芯片 ...

价格确实有点高。ADI的东西是好,就是价格贼贵。此芯片带内部振荡器,可以不用外部晶振,以前做的项目,我用的就是内部振荡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AD7793 我马云那里一看价格有点高,关键是我是10路一起测,如果AD7793外围电路简单也可以,貌似这个芯片 ...

外围电路是非常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