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单片机89C51和89C2051点阵LED图文显示

楼主(2018-01-20):
基于单片机89C51和89C2051点阵LED图文显示

1 LED点阵显示系统简介
    随着图形点阵LED显示模块在各行各业的逐步使用,使得人机界面变得越来越直观形象,尤其对于国内大多数需要有汉字和图形显示的用户来说,显示界面的友好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其产品的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本文所介绍的点阵LED显示屏,显示汉字和各种常见字符等信息,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场所。具有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字型美观、图案清析。采用高性能单片机控 制,性能稳定,可靠性高,具有掉电保护功能,可完全脱机运行,可以显示约2000个文字。经过一条RS-232串口线与电脑连接更换信息,操作简单,使用 方便。
2 LED点阵显示系统的硬件设计
    LED点阵显示系统由计算机、RS-232通讯电路、控制电路和LED点阵显示电路构成,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LED点阵显示电路构成结构框图
    上位计算机可选择工业控制计算机或者普通个人计算机。单块条屏由控制电路和驱动显示电路组成。控制电路负责与上位机通信,可根据通信距离的远近选用RS- 232或RS-485标准总线接口。本电路采用RS-232接口的3脚(TXD)和5脚(GND),计算机向控制电路发送汉字或字符内码;控制电路存储该 内码并在字库中对应汉字或字符点阵,向驱动电路发送行列选通信号;显示驱动电路负责根据行列选通信号,向指定LED发光器件提供驱动电流。
2.1 显示控制电路
    控制部分以单片机89C51为核心,辅以外围电路,完成串行通信、外部存储器读取、行列选通信号输出等任务。
    为使计算机与控制电路能够随时通信,需要单片机89C51与89C2051与其它器件之间可以通信。当89C2051接收到计算机发送的数据信号时,通过 P3.2脚向89C51发送中断信号,此时该脚作为I/O口。而后89C51响应该中断,并通过P1口接收来自89C2051P1口的数据。
在PC 机内部,汉字是以机内码的形式存储的,每个汉字占两个字节。单片机89C51将采集来的数据放到串行E2PROM(24LS32)中,P3.3接SDA和 P3.4接SCL。所以在没有与计算机通信的时候也可以读取串行E2PROM(24LS32)中存储的汉字或字符内码并最终显示。89C51的串口接收由 E2PROM(24LS32)存储的汉字内码,并将其换算成汉字首地址,从4Mbit的EPROM(M27C4001、并行口)的字库中提取相应的汉字 (一组32字节的数据),对应于显示屏排列好存贮到片外RAM(CY6264,64Kbit)中,重复上述过程将所有的汉字都提取出并排列存储好,最后由 89C51将RAM中的数据经P1口和P3口输出给显示驱动电路。
    汉字库的制备与普通程序存储器的烧录并无区别。将汉字库文件以二进制形式打开,通过编程器烧录到M27C4001中即可[1]。M27C4001的19位地 址和CY6264的13位地址信号分别由P0口(经D锁存器74HC573输出作为地址线)、P2口、P1口(P1.5~P1.7复用)产生 。串行E2PROM(24LS32)、EPROM(M27C4001)、RAM(CY6264)与单片机的接口如图2[2]所示。

图2 单片机控制电路原理框图
    在显示功能中,有一种是显示年月日的。如果不与计算机时间同步,则显示实时时钟芯片DS12887的时间。我们还可以通过与计算机通信来获得计算机当前时间。当读取或写入时钟芯片时间数据时,单片机89C51通过AD0~AD7地址数据复用引脚来选通地址并读写数据。
2.2 显示驱动部分[3]
    LED点阵选用2×4模块,每4块排列成一个16×16的点阵,用于显示一个汉字。点阵每一行的所有LED共阳极,每一列的所有LED共阴极。系统由单片机控制。
    单片机89C51的P0.0~P0.3口(D0~D3)通过一个通用逻辑阵列GAL16V8D和三态收发器74HC245输出用于行选通信号(OIA~OID),P3.0和P3.1经74HC245输出用于列选通信号,如图3所示。

图3 行选通信号产生原理图
    行驱动部分用两个74HC138译码,将行选通信号作为两个译码器地址输入,可以得到16行的行值信号。考虑到74HC138的驱动能力有限,故LED阳极 通过三极管TIP127与电源相连,可提供2A左右的电流,74HC138输出引脚仅需要提供几个毫安的灌入电流即可控制其通断。
    列输入驱动由八个8位串行输入,串行或并行输出三态移位寄存器74HC595实现。该芯片具有串行输入、并行输出两个独立的时钟信号。输入数据在串行移位时 钟SRCLK上升沿由串行输入端SER 输入到芯片内部串行移位寄存器中,同时, SQH端串行输出;在锁存时钟信号RCLK上升沿到来时,芯片将内部串行移位寄存器8位数据并行输出。正常工作时,应将复位端SRCLR与使能端RCLK 分别接高电平、低电平。单片机输出信号直接与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74HC595的锁存器输出端连接。列驱动电路原理图如图4所示。

图4  列驱动电路原理图
3 软件系统
    程序可以实现与计算机的通信,可非常方便地任意修改所要显示的汉字;并使显示屏可固定、平移地显示汉字。程序中将数据存储器分为三个区:显示缓冲区,数据存 储区和接收缓冲区[4]。单片机通过串口接收PC机传来的数据(包括显示内容,显示方式和显示状态)暂时放在接收缓冲区,处理后放入数据存储区保存,然后 再根据显示方式从数据存储区中读出数据放入显示缓冲区用于显示。显示方式的实现取决于数据放入显示缓冲区的顺序,左移是从数据存储区取出一位数放入显示缓 冲区,上移是每次取出一行数据放到缓冲区,时间显示是先把实时时钟的数据放到显示缓冲区。显示时并不识别显示缓冲区的数据,只是依次从显示缓冲区提取数据 向显示屏发送并送入相应的锁存消隐和行值信号,完成扫描。程序功能框图如图5所示。

图5  程序功能框图
    软件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包括主程序、显示子程序和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主程序为顺序结构,完成堆栈、中断、串口的初始化设置后,循环调用显示子程序,以及响 应串行接收或发送中断;显示子程序从显示缓冲区取出字模,输出行选通信号至P0口并通过一个通用逻辑阵列GAL16V8D输出,配合列扫描信号,进行动态 扫描显示;中断服务程序串口接收PC机发送的汉字机内码数据,实现与计算机实时通信。程序各部分的功能,由各个模块分别实现。程序模块有: 串口初始化模块、数据输入模块、汉字首地址计算模块、取字模块、显示模块和移动模块。
4 结束语
    本文的点阵LED显示系统以单片机89C51为基础,加以外围电路,利用RS-232接口实现与计算机实时通信,可实现汉字、数字及各种字符的多种方式和速 度的显示。经实际应用验证,本条屏作为信息显示屏,工作稳定,字符清晰,字体美观,亮度适中,根据需要可选择多种显示字幕效果,并具有分布灵活、扩展方便 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