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半导体激光器问题

楼主(2018-01-20):
用的100毫瓦的半导体激光器,时间久了功率会下降,现在想监测它功率,至少能达到判断它的好坏,光路已经固定,无法通过检测光判定功率。
想问下,监测它的供电功率,可以判断它的好坏吗?
补充一点,买的现成的激光器,供电电压3到6V。

半导体激光器有三只脚,其中一只脚就是光电二极管,专门用来检测光输出功率大小的

网友A:
这是光衰减,跟供电功率没关系.只有测光强方法来判断.

网友B:
不可以。
发光效率降低,恒流驱动的话,根本看不出发光效率的变化。
发光效率降低到一半后,后面寿命就很短了。有点像锂电池。

网友C:
看Ith变化

网友D:
如果要检测,只能通过光检测实现。

网友D:
在光路中放置一块适当反射率的半反射镜,在反射光路中用光敏器件检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光衰减,跟供电功率没关系.只有测光强方法来判断.

谢谢,好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发光效率降低,恒流驱动的话,根本看不出发光效率的变化。
发光效率降低到一半后,后面寿命就很短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光路中放置一块适当反射率的半反射镜,在反射光路中用光敏器件检测即可。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