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485这类485器件需要额外加ESD保护吗?

楼主(2018-01-20):
规格书里面只有 2KV的ESD保护

网友A:
需要.  虽然器件有这方面的保护. 但是往往外接的总线上的高压合尖峰要厉害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  虽然器件有这方面的保护. 但是往往外接的总线上的高压合尖峰要厉害得多 ...

加tvs可以吗,可以代替esd的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tvs可以吗,可以代替esd的作用吗?

可以, 通常低压通信线路也都加这类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