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并联使用MOS大电流烧毁,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8-01-20):
原理图如下图。锂电池组保护板上多颗并联N-MOS,选型的单颗MOS 150V 100A 0.004R,5颗MOS并联内阻0.0008R。测试中用6A电流放电测试并联的5颗MOS没有问题,测得压降4.5mV。当用26A电流的放电的时候 ,MOS就被烧毁,压降有1.8V,温度升温快,有150摄氏度+。 测试了几次都被烧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PCB上是加了铜条的,电流过50A都没有问题。MOS驱动电路

矩阵

IO给控制信号,当IO低或者悬空,通过DSG就是高电平,当IO为高时,DSG是低电平。DSG控制并联放电MOS,CHG充电控制 原理和放电一样。

网友A:
没有加均流电阻?

网友B:
能不能把第二张图捯饬捯饬再发上来,里面的一些网络都不知道接哪儿去了,让大家只有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均流电阻?

没有,只用了一个串联电阻

网友C:
测试一下2个MOS管的各端电压,看看是哪个MOS管没有饱和导通。

网友D:
栅极电压低了

网友E:
这种多个并联的一定要注意均流;
R131  5.1Meg????

你这个就是个低频状态,查门级信号

网友F:
Vgs是否随着电流变化也有变化?

网友G:
驱动功率欠佳?电压  内阻保证FET进入饱和。截止开关状态?

网友H:
MOS并联,栅极要独立加电阻的,要不然很容易震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MOS并联,栅极要独立加电阻的,要不然很容易震荡.

我也这样猜测。

网友J:
又想请大神解决问题,又不想给大神看全图。

网友K:
没有什么问题是一个示波器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用两个示波器

网友L:
我猜想是米勒电容造成的。
大电流的MOS管的米勒电容都不小,R131有5.1M,造成MOS管开通很慢,甚至有剧烈震荡,开关损耗很高,所以烧了。
你用示波器看看MOS管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M:
MOS管没有完全导通,栅极电压太低了,你可以测一下MOS管栅极的波形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