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基于STM32L4 IoT探索套件开发AliOS Things

楼主:
前言
ST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云计算科技公司——阿里云合作,推出基于STM32L4 IoT探索套件快速开发AliOS Things的方案。STM32用户可以在STM32L4 IoT上运行阿里的物联网操作系统AliOS,无缝连接阿里云。本文以WiFi连接阿里云收发消息为例介绍了,如何获得AliOSThings开源代码,和如何基于IoT探索套件STM32B-L475E-IOT01A与STM32常用开发工具IAR来快速编译、烧写、调试MQTT应用。

楼主(2018-01-20):
硬件概述
www.st.com可以下载物联网套件B-L475E-IOT01A的详细硬件设计介绍(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b-l475e-iot01a.html) 。
**这块开发板使用的是ST低功耗MCU系列中的STM32L475这款芯片,拥有1M字节的Flash和128K字节的SRAM。
**支持WiFi,蓝牙,SubG, NFC等多种无线连接方式。因为它还支持Arduino接口,所以使用者也可以很方便的通过Arduino接口来扩展其他的无线连接模块,比如GSM模块。
**板上还集成了64Mbits的Quad-SPIFlash。
**板上还搭载了多种传感器,比如温湿度传感器,高性能3轴磁力计,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接近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方便开发者用来进行多种应用的演示。
**板子上还有两个数字全角度麦克风。若需要,还可以实现语音控制的功能。

楼主:
软件环境
**阿里巴巴AliOSThings开发包
**IAR开发环境。然而,AliOSThings开发包内建也支持使用KEIL和GCC开发STM32应用,不需要用户额外花时间从零开始对工程文件进行设置。
**串口工具Tera Term。可用来显示程序运行的信息和配置WiFi用户名和密码。

楼主:
AliOS Things
AliOS Things 是 AliOS 家族旗下的、面向 IoT 领域的、轻量级物联网嵌入式操作系统。可在https://github.com/alibaba/AliOS-Things找到详细的中文介绍。完整源代码开发包可在同页面通过GIT或者ZIP包下载。以ZIP包下载为例,你可以找到右边的“Clone or download”按钮(下图中的绿色按钮)

会出现一个选择界面如下,选择“Download ZIP”(下图中的蓝色按钮),然后保存AliOS-Things-master.zip就可以了。
目前下载后的压缩包大小不到100M。

使用IAR编译
IAR是STM32开发人员常用的开发工具,如何安装IAR就不在本文赘述。
有了IDE后,接下来就是解压缩AliOS-Things-master.zip到任意目录。然后进到AliOS-Things-master\projects\IAR\mqttapp目录,选择IAR工程文件alios.eww。工程文件打开后应该是这个样子:
直接按F7或者选择菜单里“make”就可以开始编译。

调试运行
使用micro usb连接到B-L475E-IOT01A开发板。在板子上,该usb口靠近一个LED灯,而离黑色Reset和蓝色用户按钮较远。点击“Download and Debug”按钮,中间弹出STLink连接确认窗口,请点击确认。程序会自动下载到开发板里,并停在主函数main那里。你可以随时在菜单里选择“Debug->Go”或者直接按F5运行。若需要看到完整AliOS运行日志,可以等到串口连接后再让程序继续运行。

Tera Term串口配置
需要使用串口终端程序Tera Term(其他类似串口软件亦可)来配置网络或者察看程序运行的日志。
第一次使用Tera Term,需要对串口通信进行配置。在菜单里选择“Setup->SerialPort”。
配置参数如下图所示。
配置完成后,在“File”菜单里选择“NewConnection”。
选择串口Serial。如果板子连接正常,这里的串口信息会自动显示出来,点击OK就可以了。若这里显示的串口号与先前串口通信配置的不一样,需要返回去修改。或者,在配置之前,先利用这里的信息看下实际的串口端口号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有以下运行日志,表示程序已经运行,可以配置WiFi了。

在串口配置WiFi
首次启动时需要手动配网,配网命令:
netmgr connect ssid password open|wep|wpa|wpa2
最后一个是安全接入参数,输入内容为open或wep或wpa或wpa2,对于WiFi AP设定的连接安全协议。后续会保持WiFi配置在kv里,如果网络环境不变,按Reset按钮(板子的黑色按键),开机后会自动连接WiFiAP。

程序循环上报Sensor和LED灯的数据
程序会循环上报Sensor和LED灯的数据到云端。发送数据结束或者网络连接异常,可以按黑色Reset按钮重新体验。

其它
习惯使用KEIL开发环境的STM32用户,可以在解压缩后的开发包AliOS-Things-master\projects\Keil\B-L475E-IOT01\mqttapp下找到你需要的工程。对于GCC用户,则可以从https://github.com/alibaba/AliOS-Things/wiki了解如何下载配置相关的软件;在环境配置完成后,直接在VS Code里选择target目标mqttapp@b_l475e就可以进行GCC环境下的编译。

总结
对于STM32用户,AliOSThings内建对多款STM32 L0/L4 MCU的支持,支持主流的IAR/KEIL/GCC快速开发环境。本文基于STM32L4 IoT探索套件,以AliOSThings物联网MQTT应用为例,详细描述了如何获取AliOSThings资源以及编译、调试运行STM32应用。整个过程也显示了结合STM32与AliOS Things可迅速建立物联网节点。STM32用户可在此基础上来创建更多物联网应用。

楼主:
哈哈,刚才在ST官方微信看到的,不过在手机不方便看这个,转来。

网友A:
阿里也要入手这了?

网友A:
看来物联网确实很有潜力,有钱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