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76E033如果IO慢,那是因为这个

楼主(2018-01-20):
因为这个芯片有个斜率控制器
我在GPIO的例程看到下面这一句才发现的
P1SR = 0x01;
查手册知道P1SR是斜率控制器

楼主:
前段看到有人说慢啊慢的,我猜肯定是这个地方没有设置。

楼主:
慢有慢的好处,就是抗干扰能力强了。开启这个是速度会上去,防抖动这些技能就没了,如果你这个不是高速应用,根本不用开起。

网友A:
有心人,之前我也看到有人说这个IO反应慢。

网友B:
还有这个设置?看来平时没注意到

网友C:
这个不设置和设置,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出来波形不同吗

网友:
让我想起来了,有的单片机可以配置IO速度。

网友D:
这个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网友E:
看来确实比普通51功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