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3402mos管的使用

楼主(2018-01-20):
新手,想了解mos管的使用方法,买了些AO3401和AO3402的 p沟和n沟的mos管子
按照网上找到的开关电路, G是控制,N沟的输入电压得到DS的通断控制
但是实际发现,5V电压,串个1K电阻和一个二极管,然后接到D端, S端 接地
G不接任何输入(悬空),二极管就亮了, G接2.5V电压后,灯会变亮一些,但是灯一直都是亮的

xch
GS的阻抗近视无穷,感应一点点电荷就足够维持fet导通了

楼主:
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DS用表量是不通的, 有负载的情况下,DS是有一定阻值通的。为什么呢?

网友A:
G极不能悬空的!

网友B:
GS间就像是个电容器,有电压DS就导通。如果G不接,悬空,GS间电压就不确定,可能导通,也可能截止,也可能环境干扰输出白噪声信号

网友C(2018-02-23):
G是不能悬空的。

网友D:
mark 一下,回来好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