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ctronic Circuits Handbook For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楼主(2018-01-20):
Electronic Circuits_ Handbook for Design and Application-(2008).part1.rar (6 MB, 下载次数: 46) Electronic Circuits_ Handbook for Design and

不想重新开贴,在这重新上传一另本书,大家点评一下。

网友A:
从目录就可以看出来,书名中不该出现“设计”两个字的!

好多书都爱用“设计”,但几乎全是“分析”!于是干脆叫模拟电路分析与设计吧,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目录就可以看出来,书名中不该出现“设计”两个字的!

好多书都爱用“设计”,但几乎全是“分析”!于是 ...

设计书难找,技术保守。很无奈。。。。

网友B(2018-12-03):
设计还未出现,但先把 PN结 搞懂才学元器件,这样的进程是对头的。

网友B:
对 PN结 的认识,必然涉及 半导体物理,但是,电子技术是 电路的建构与元件的运用,而不是 芯片的制造和规划,不涉及 半导体物理。

网友B:
PN结 正向是没有那么厚的,基本上只剩下物理结面,用来表达 扩散长度 倒是合适,浅色部份就表示载流子过境后能走多远,亦就是 扩散长度,
问题是,复合了,不就中和掉吗,载流子没有了,或不能跑毕全程,管子何以导电呢,实际上这问题当然不会发生,整个二极管内的载流子都动得欢快,
此刻我忽然想到自行车,齿轮不就是只有一半跟链䙊啮合的吗,半数的轮齿与大部份的链条都是游离的,于是我想,复合,大概就相当于链条跟齿轮啮合上了之后的情况吧,
那也就意味着,复合並不会对载流子的流动有任何妨碍,只要载流子能动,无需跑毕全程也可导电,像这样的解释,任何程度的刊物都没有,网上也找不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设计还未出现,但先把 PN结 搞懂才学元器件,这样的进程是对头的。

把 PN结 懂透了,纵然没去看关于三极管的章节,你也许亦能自己发明出三极管来(虽然,三极管面世已久,无需由咱们发明)。

网友B:
这个由老外造的图我觉得挺好用的,可用来讲解   PN结很多在正偏时的情况,比如,扩散长度,LED的结构,可控硅导通后的载流子分布……等等。

网友B:
你把PN两块半导体融接,出来的是 二极管抑或PN结?!
如果是「生长」呢,生长出来的算甚么,二极管抑或PN结?!
PN结后方的料子有啥用,不要可以不可,多堆砌些又行不?!

网友B:
根据此目录清单,该学的,我想知的,全有了,只是,我通常只抓图片,不下载文档,虽然费不了几个子儿。

浅的,我相信自己至少没有曲解,深的,没导师引领不靠谱,只收藏没意义。

网友B:
三极管有 二次击穿,二极管呢?!
任何BJT的PN结或所有二极管,都可当稳压管或压控可变电容来用?!
这振荡电路利用的是 二次击穿,如果,一次击穿是电压击穿,二次击穿是电流击穿,那么,限流也要限得足以 二次击穿 才能玩吧,但二次击穿是烧坏开始 (因电流集中而过热) 后才发生的,不是不可逆的吗?!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你

网友B:
夹断与穿通,是 PN结 会经历的事情,
PN结的用法,不单是让电流通过结面,也可以在结外,
空乏层的作用范围不仅止于物理结面,结区的「大后方」也会波及,jFET 就是例子,其载流子是不进入结区的,
自己的空乏区可充当夹子,但是,反偏结的耗尽层就绝不允许跟正偏结碰触,一旦碰触,反偏结就可直接从正偏结抽取载流子,结果就好像把集基短接那样,阻断能力全失,这就是 穿通。

关于穿通有些补充,穿通不一定发生于结与结之间,结自己也可穿通,当耗尽层膨胀至触及引出端,整个元件就等同 0Ω电阻,把电源短路!

网友B:
理想二极管与理想稳压管的伏安特性一样,都是从 X(电压)轴 拔地而起的竖线,差别只是距 Y(电流)轴 的远近,
半导体,是指能隙小于 9eV 的物质,这样的物质可藉 掺杂或光照 使导电能力大幅变化,跟羼合不同,羼合只是材料的混和,比如组成铅笔芯的石墨与粘土,石墨若不连通,铅笔芯是导不了电的,掺杂则是键的重组,可视为化学变化,只需几个键的结构改动,就足以影响整个架构的导电能力。

网友B:
小小一个 PN结,样式可多着,
有均质的,有渐变(掺杂浓度)的,有突变的,有对称,有不对称的,有内(结面)浓外淡,有内淡外浓……,既可通用又各有专长。

搞电子技术的,有个工作室就可以,半导体及半导体元器件的生产制作,没大厂不行,3D打印再牛掰,活细胞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相信在这一百年内复制不出来,高端的不说,1N4007(实物儿,能正常运行),打印得出来吗?!
不过,这些事,从事电子技术的管不着,犯不着操心。

网友B:
寄生三极管或寄生可控硅现像,在CMOS集成电路及超大功率开关三极管 中普遍存在,
组成这些寄生元件的,其实也就是主体元件中那些PN结,但实际上,寄生元件现像(闸流体效应)不止这些,
引出端跟芯片的连合,如果不是欧姆接触,就会成了「结」,这「结」有可能跟主体元件组成负阻机构(但这样的机构是不靠谱的,无稳定性可言),后果可以是 闩锁(开大了不能往回调,通了无法截止),或者是上电时需要较高电压方能让系统吃得上电。

网友B:
PN结 可做的**,不止目录介绍的这些,
此书中讲述的 PN结,大概都只是同质结吧,时至今日,异质结已非新鲜事物,咱们是否也该了解了解研究研究呢?
重掺杂窄禁带与轻掺杂宽禁带,两种半导体组成的PN结,在反偏时,空乏层在宽禁带区,充份发挥耐压优势,正偏时,窄禁带区的载流子不能进入宽禁带材料中,效果似乎跟 肖特基结 有点像,这样做可减少 复合损失。

网友B:
PIN二极管,也能用9楼的图来讲解,
在足以建立完整及稳定的PN结的前提下,掺杂愈少,耐压愈高,
半导体的掺杂若低于某水平,就不能成结,但导电能力仍较本征半导体好得多,这样的半导体叫做Ⅰ型,
PIN二极管的Ⅰ型半导体,如果是P性,这管叫做 π型,如果是N性,这管叫做 ν型,9楼那个,属于广义上的PIN,只是中间的两区都不是Ⅰ层,而是轻掺杂,耐压是结区决定的,想取得高耐压,只需减轻结区的掺杂就行,重掺杂会降低导通电阻,体区占整个二极管的绝大部份,掺杂重,整个管子的阻力就小。

耐压高,结电容小,通态阻力低,高频高压大功率有源器件全都需要,把PIN架构套用到集电结,不单不影响使用,还可获得PIN结构的一揽子好处。

网友D(2019-01-13):
发光的更好玩,层数比9楼的还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发光的更好玩,层数比9楼的还多。

是的,不过,这种 PN结 的地位跟一般的 PN结 不一样,
它通常不会出现于主体电路内,要么是负载(LED),要么是传感器(光电效应),再不就是源,是电源(光伏)!

网友B(2019-02-12):
简並 (又名 退化态) 半导体,是极重掺杂的半导体,
由于其费米能级靠近甚至入侵价带或导带,用它们组成的 PN结 ,没有反向阻断能力,正向则可出现负阻特性,这有实际例子,隧道二极管是也。

我这贴终于到了24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简並 (又名 退化态) 半导体,是极重掺杂的半导体,
由于其费米能级靠近甚至入侵价带或导带,用它们组成的 P ...

隧道二极管能否做成会发光的?  LED能否做出隧道效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隧道二极管能否做成会发光的?  LED能否做出隧道效应?

也许不行,掺杂过重,会有「浓度猝灭」的问题。

网友B:
存储效应与结电容,使 PN结 的单向导电性被屏蔽,
还有,空载或负载过轻,也会令 单向导电性 失效的,则才,x9大师就跟咱们开了这么个「玩笑」。

网友E:
谢谢分享,下载了学习电路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