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红外线遥控器解码出错,各位大神求解啊

楼主(2018-01-20):
解出来的码值跟按键的码值不对,而且按同一个按键解出来的码值也不同,请问是那里出错了?
void int0() interrupt 0
{        U8 TA;
        U8 i , j;
        EX0 = 0;
        TA = 0 ;
    //总共延时2ms
        TR1 = 1;
        while(ZI);
        if(p32 != 0)
    {
        EX0 = 1;
                return;
        }
        while(p32 == 0);
        //延时2.5ms
        TH1 = 0xff ;
        TL1 = 0x06;
        TR1 = 1;
        ZI = 1;
        while(ZI) ;
        while(p32 != 1)         //        2.5ms的连发码
        {
                EX0 = 1;
                return;
        }
        if(TF1 != 0)
             TF1 =0;
        //接收4.5ms的高电平
        while(p32 == 1);
        for(j=0;j<4;j++)
        {
                  for(i=0;i<8;i++)
                {
                        //接收0.56ms的低电平
                        while(p32 == 0);
                   //延时0.6ms
                        TH1 = 0xfd;
                        TL1 = 0xa8;
                        TR1 = 1;
                        ZI = 1;
                    while(ZI);
                        if(p32 == 1)
                                TA |= 0x80;
                        TA >>= 1;

                }
                SHUZU[j] = TA;
        }
    if(SHUZU[2] != ~SHUZU[3])
        {
                EX0 = 1;
                SHUZU[2] = 0;
                p03 = 0;
                return ;
        }
        EX0 = 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ZI = 0 ;
}

网友A:
呵呵, 又来一个要求改代码的.
什么硬件合电路介绍都没有, 谁猜得出来呢

不能这样子提问吧

网友B:
这种代码看都不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