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各位大神帮忙,138译码器如何同时8个数码管从0到8显示

楼主(2018-01-20):
在学习51汇编程序,实验板用的138译码器,位选为P1.0---P1.1---.P1.2三个口,138的使能脚硬件置0,段选为P0口,如何让8个数码管同时显示0再媳灭1再媳灭再显示2如此循环,那位大神帮我写下这个程序给我看看,学习学习,最好注释下

网友A:
你这是标准的开发板,难道没例程吗?起码驱动138的例程应该是有的。谁也不会没事帮你写程序的,还是自己一步步来吧,建议新手一定要手工弄懂流程,然后分解为每一步,按照每一步写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