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给的脉冲驱动不了IRF840 MOS管?

楼主(2018-01-21):
想求助一下各位大神,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超声波检测的毕设,原本是想通过NE555和一个非门产生一个脉冲重复频率为10KHz,脉宽为250ns,0~5V的正脉冲去驱动IRF840 MOS管(IRF840 MOS管漏极接的直流电压是30V)从而能产生一个脉冲重复频率为10KHz,脉宽为250ns,30V的负脉冲来驱动超声波探头,这几个电路都已经在protues里面仿真出来了,可是在实物板上测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NE555产生的负脉冲通过非门之后有1V左右的压降,从非门出来后变成了将近4V的正脉冲,我觉得也是能驱动MOS管的,但是从MOS管出来的脉冲却只有几百mV,完全没达到我要的30V,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怎么也调不出来,毕设太急了,希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下面是电路原理图和在示波器上的仿真结果
C:\Users\Li Yan\Desktop
C:\Users\Li Yan\Desktop

xch
把NE555的电源电压提高到12~15V, 驱动电路换成两三极管组成的推挽跟随放大器.
xch
提高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 别串联那栅极电阻.
@xch :我现在关键是还导通不了MOS管……
xch
理想状态这C2平时充电,MOSFET导通瞬间放电。得到大约53V 负脉冲。 不用电容换成延时线,这样输出波形接近方波。
@xch :C2是为了充放电得到高压脉冲,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xch
如果需要250ns宽度 的脉冲,C2应当换成250nS的延时线

网友A:
你最终出来的脉冲是在那里测试的啊?你应该直接测试MOS的2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终出来的脉冲是在那里测试的啊?你应该直接测试MOS的2脚

我最终测试的脉冲是在电容C2的右端测到的,因为我最终得到的脉冲要激励超声波探头,所以我实际想测的是二极管D2右端能否出来我想要的脉冲,但是测二极管右端没有波形,我只能先测一下从电容C2出来的波形,我也测了MOS管2脚的,测出来的就是我接的30V的直流电,这些能说明什么吗?

xch
是不是击穿了?L1电感负载 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终测试的脉冲是在电容C2的右端测到的,因为我最终得到的脉冲要激励超声波探头,所以我实际想测的是二 ...

“我只能先测一下从电容C2出来的波形,我也测了MOS管2脚的,测出来的就是我接的30V的直流电”
你好像还没有学会使用示波器。

网友B:
“NE555产生的负脉冲通过非门之后有1V左右的压降,从非门出来后变成了将近4V的正脉冲,我觉得也是能驱动MOS管的”
你那片非门74F04才有多大驱动能力?还不如直接用555驱动。

你的脉冲宽度是250ns,自己计算一下在这么短时间内(四分之一微秒)MOS管门极充电需要多大电流,74F04能否输出这么大电流。

网友C:
大电流MOS管等效电容相当大,你接220欧姆电阻不就相当于低通了,需要加一级三极管缓冲

网友D:
驱动能力不足,加一级激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先测一下从电容C2出来的波形,我也测了MOS管2脚的,测出来的就是我接的30V的直流电”
你好像还没 ...

有点晕了,我是哪里测错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555产生的负脉冲通过非门之后有1V左右的压降,从非门出来后变成了将近4V的正脉冲,我觉得也是能驱动MOS ...

确实不懂这块,没考虑到,那个MOS管不是得正脉冲驱动么?我用555产生不了正脉冲,所以想着用一个非门变成正脉冲,又看了74F07确实好像输出的电流很小,求大神指点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MOS管等效电容相当大,你接220欧姆电阻不就相当于低通了,需要加一级三极管缓冲 ...

意思我是不是得重新做板子这块知识太欠缺了,大神能不能帮我在原来的基础上改一下,毕设太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能力不足,加一级激励

怎么加,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我是不是得重新做板子这块知识太欠缺了,大神能不能帮我在原来的基础上改一下,毕设太急了, ...

把220欧姆电阻换成10欧姆,把74IC换成大电流驱动的IC即可。MOS管估计也要换一下,等效电容过大,干脆换成高压小功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220欧姆电阻换成10欧姆,把74IC换成大电流驱动的IC即可

那这样的话您之前说的三极管缓冲的是不是就不用加了?能不能给我推荐个芯片,我怕又选错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您之前说的三极管缓冲的是不是就不用加了?能不能给我推荐个芯片,我怕又选错非常感谢 ...

   你的超声头需要多少电流?根据电流大小来MOS管换个高压三极管这样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懂这块,没考虑到,那个MOS管不是得正脉冲驱动么?我用555产生不了正脉冲,所以想着用一 ...

从你首帖电原理图中看,问题不少,绝非仅仅驱动不足。
1、MOS管漏极负载电阻10千欧,经C2隔直流耦合到R3,R3仅仅是220欧。更何况L1仅1.8uH。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的比例也太大了些。
2、脉冲宽度250ns,脉冲周期10us,脉冲占空比仅0.25%。你是要干什么?采用这么小的占空比?
3、R4用220欧,该电阻与MOS管输入电容(包括米勒电容)构成一阶低通。这个一阶低通,足够将74F04输出吃掉绝大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你首帖电原理图中看,问题不少,绝非仅仅驱动不足。
1、MOS管漏极负载电阻10千欧,经C2隔直流耦合到R3 ...

那个L1估计是配合二极管做整形的,形成尖峰脉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您之前说的三极管缓冲的是不是就不用加了?能不能给我推荐个芯片,我怕又选错非常感谢 ...

还有你的电压加得那么高,原来电路是否是要是工作在雪崩模式,产生尖峰脉冲,而你理解成普通的推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L1估计是配合二极管做整形的,形成尖峰脉冲

L1暂且放过,我疑惑的是脉冲宽度0.25us。10kHz频率,这么小的占空比,驱动超声探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220欧姆电阻换成10欧姆,把74IC换成大电流驱动的IC即可。MOS管估计也要换一下,等效电容过大,干脆换成 ...

普通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例如UC3842、SG3525等等,自带振荡电路,占空比可调,但是最窄脉冲宽度做到1us以下,不容易。

网友E:
你的R3太小了

网友F:
R1是mos管的等效输出阻抗,c2是mos管与后级被驱动的耦合电容;这么高的输出阻抗,驱动能力都已经很弱了,再加上这么小的耦合电容,,,这不是驱动电路,只是信号发生器好吗
再加上你不会选择MOS管,3.3v驱动IRF840,先看看手册好不好。

3.3v驱动电流你说能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超声头需要多少电流?根据电流大小来MOS管换个高压三极管这样好点 ...

超声探头的电流我不知道,问了厂家,也说没有这个参数……然后加了30V的电压就是为了加大功率驱动探头工作,加L1是因为探头有等效静态电容存在,会使探头振元所获激励脉冲的后延拖长,加电感是为了改善激励脉冲的后延。    您能不能给点建议就是在不重新做板的情况下能不能换掉元器件驱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首帖电原理图中看,问题不少,绝非仅仅驱动不足。
1、MOS管漏极负载电阻10千欧,经C2隔直流耦合到R3 ...

因为我的超声波探头的频率是8MHz的,之前查资料说是激励探头得脉冲的脉宽应该是探头频率的二分之一周期,所以想生成250ns的脉宽,然后10KHz是根据我所测得东西的厚度算出来的,之前考虑到的太少,没想到问题这么多,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怎么么改改,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是mos管的等效输出阻抗,c2是mos管与后级被驱动的耦合电容;这么高的输出阻抗,驱动能力都已经很弱了,再 ...

我看的数据手册上说IRF840的驱动电压最小是2V,没考虑过电流的影响……那您觉得我这个能怎么改改?

网友F:
超声波驱动做好都可以成立公司了,所以这不是个小问题,我也没做过这方面设计,要认真对待每件事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超声波探头的频率是8MHz的,之前查资料说是激励探头得脉冲的脉宽应该是探头频率的二分之一周期, ...

“然后10KHz是根据我所测得东西的厚度算出来的”
待测物体的厚度和待物质中波速影响回波时间,测量厚度就是测量从发射开始直到接收到回波这段时间。

如果你是要测量物体厚度,那么这样限制激励脉冲宽度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超声波探头的频率是8MHz的,之前查资料说是激励探头得脉冲的脉宽应该是探头频率的二分之一周期, ...

不过,直流负载10千欧,R3为220欧,L1仅1.8uH,恐怕传输到你的超声探头上的单次脉冲能量没有多少,当然发射出去的声能量就更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超声波探头的频率是8MHz的,之前查资料说是激励探头得脉冲的脉宽应该是探头频率的二分之一周期, ...

“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怎么么改改”

要改的不仅仅是驱动。首先要改的是MOS管输出脉冲如何传输到你的探头。请注意16楼雪山飞狐的回复。

网友G:
我用IR4426驱动840产生窄脉冲,效果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怎么么改改”

要改的不仅仅是驱动。首先要改的是MOS管输出脉冲如何传输到你的探头 ...

非常感谢回复,再问下前面那个非门74F04应该换个大电流驱动的,您有什么芯片给我推荐一下么?然后就是MOS管我看数据手册写的最小2V可以驱动,那是不是从非门出来三点几伏,只要电流足够了也是可以驱动的?MOS管漏极直流负载R1 10K太大、R3 220R太小和L1 1.8uH也小,这几个值我应该怎么确定,您能给个推荐值么?我想在电路板上再实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IR4426驱动840产生窄脉冲,效果可以的

谢谢回复,这个一个mos管也可以驱动?

网友H:
MOS管G极需要10V以上的高电平驱动

网友I:
R1 10K 电压30V 电流也就3mA,门集R4 220R 驱动电压不足4V 按照你这种配置想驱动IRF840是肯定不够的额 至少要达到5V以上电压才能保证吧
这么小的信号为什么不用想BSS123这种小的mos?  另外 输出这么小的信号  后面的滤波电路都给滤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J:
换个驱动电路.提高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

网友K:
典型的驱动不足,你错误的认为mos 为电压型元件有电压就能驱动,其实驱动mos 是需要电流的,特别是高频率下。教科书只解释mos 为电压型元件,并没有切实应用,这是我朝特色教材。在没有搞射频前,我也认为有电压就可以驱动

网友K:
加强驱动电路,或增驾驱动芯片2110或者直接简单的小功率三极管即可。

网友K:
r 1r 4取值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典型的驱动不足,你错误的认为mos 为电压型元件有电压就能驱动,其实驱动mos 是需要电流的,特别是高频率下 ...

那电流加到多少合适?能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R1 10K 电压30V 电流也就3mA,门集R4 220R 驱动电压不足4V 按照你这种配置想驱动IRF840是肯定不够的额 至少 ...

后面没有滤波电路,功率小的我怕驱动不了超声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强驱动电路,或增驾驱动芯片2110或者直接简单的小功率三极管即可。

能推荐一个三极管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电流加到多少合适?能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改么?

查IRF840手册,每次动作门极充电放电电量典型值42nC,最大值63nC。
你要求的脉冲宽度为0.25us,假定0.05us完成充电或者放电是可接受的,那么电流估计为63nC/0.05us=1.26A。

网友:
哈哈,我在用IRF830做恒流源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IRF840手册,每次动作门极充电放电电量典型值42nC,最大值63nC。
你要求的脉冲宽度为0.25us,假定0.05u ...

这个0.05us是经验值么?那我原来555出来的电压是不是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驱动电压需要增大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0.05us是经验值么?那我原来555出来的电压是不是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驱动电压需要增大么? ...

0.05us是根据你所要求的脉冲宽度0.25us估计出来的,即上升时间占脉冲宽度1/5,下降时间占脉冲宽度1/5。当然,你若允许上升沿和下降沿比较倾斜,用1/4甚至1/3脉冲宽度也可以。
555显然不能输出这么大电流。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电流加到多少合适?能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改么?

网友:
电路乱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从你首帖电原理图中看,问题不少,绝非仅仅驱动不足。
1、MOS管漏极负载电阻10千欧,经C2隔直流耦合到R3 ...

您好,“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的比例也太大了些”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因为R3太小了,负载分到的交流电压太小了呢?请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您好,“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的比例也太大了些”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因为R3太小了,负载分到的交流电 ...

“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的比例也太大了些”这句话,语言叙述比较困难,只能说这种情况下交流输出幅度很小。最好是在管子(无论BJT还是FET)输出特性曲线族中作图说明。例如,《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第2章第3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您好,“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的比例也太大了些”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因为R3太小了,负载分到的交流电 ...

例如,该书用这样的作图法解释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问题。

网友M:
多看看场效应管资料

网友N:
关于驱动的问题:
1、你的250ns时间已经很短,看一下你的74S04传输延时有多少,
2、你的驱动能力非常弱,IR840的G级驱动电压至少要10V左右吧
改进意见:
把74S04改为推挽电路,三极管选取高频的其次还要注意555能否稳定工作在250ns,

网友O(2018-04-05):
原厂技术541777848

网友P:
10Khz(周期100us,脉宽0.25us,你有没有搞错啊)的信号能通过10nf这么小的电容吗

网友Q:
Vgs才3v,MOS都没有打开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从你首帖电原理图中看,问题不少,绝非仅仅驱动不足。
1、MOS管漏极负载电阻10千欧,经C2隔直流耦合到R3 ...

前辈,你好,图中的R4是否可以去掉呢?因为只要加了R4,就会和后面MOS管的输入电容形成低通滤波器,就会对输入波形衰减啊。。。请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前辈,你好,图中的R4是否可以去掉呢?因为只要加了R4,就会和后面MOS管的输入电容形成低通滤波器,就会 ...

R4图中标注220欧,太大了,可以考虑减少一些,通常10欧已经够大。

网友G(2018-06-30):
我用IR4426驱动IRF840产生0.2US的脉冲,效果不错的,IR4426电源电压12v

网友(2019-07-18):
楼主您好,我现在也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当时您采取了什么方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