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问题求教

楼主(2018-01-21):
我用F7的时间不长,之前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做一个东西,有两个引脚给出信号,一个引脚给出信号后就可以开始计时,另一个引脚给出信号后就停止计时。中间的时间大概只有20多微秒,这样的设计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呢?

网友A:
可以参考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

网友B:
20微秒级的计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微秒级的计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更高的精度比如一个微秒,就无法实现了啊

网友D:
单片机的执行效率那就得提高很多了!

网友E:
精度有问题了吧 毕竟晶振才8M

网友F:
晶振8M,并不是说定时器最高工作频率就是8M了

网友G:
LZ可以参考你所使用的芯片的DATASHEET,看看定时器的捕获时间的最小分辨率是多少,1微秒级的计时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H:
如果用IO口轮询监控,那确实得靠单片机的执行效率了

网友I:
如果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应该不占用太多系统资源的

网友J:
微秒级的计时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K:
这两个引脚的接到具有中断功能的管脚上即可

网友L:
20微秒级的计时,大概50M系统时钟

网友M:
考虑好所用单片机的主频的,然后采用端口中断的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20微秒级的计时,大概50M系统时钟

果然是淫才!

网友O:
20us级的定时,必须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