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配置USB时钟源?

楼主(2018-01-21):
在USB规格中,依据低速、全速及高速的需求,其对应传输速度为1.5Mb、12Mb及480Mb。以NuMicro系列而言,部分芯片支持全速Device、全速Host及高速Device。依据信号取样的方法,USB的时钟源必须设置为传输速率的整数倍。以全速而言,必须要设定成4倍频。相应地,全速Device及全速host的时钟源必须设置成48Mhz。以高速而言,只需同频即可,所以高速Device的时钟源必须设置成480Mhz。
以NUC123为例,其芯片CPU频率最高可以执行到72Mhz。为了在USB应用中,系统可以跑到最高频率,可以将PLL频率设置成144Mhz。再通过CPU设置成PLL除2及USB设置成PLL除3,就可以达到系统最高频率。

产品:Nano120 USB 系列 , NUC120 / 122 / 123 / 220 USB 系列 , NUC140 / 240 USB+CAN 系列 , M452 USB 系列 , M453 CAN 系列 , NUC442 / 472 系列 , NUC505 系列

楼主:
新唐出的一些具备USB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A:
单片机应用低速足以

网友A:
现在单片机都使用了PLL技术,真不错,频率基本上不是问题。

网友:
是不是要上时钟不小于USB的时钟频率。

网友B:
这个需要先学习一下USB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