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O口设置为OPEN DRAIN!输出高电平为什么是缓慢上升的?

楼主(2018-01-21):
用的芯片是stm32f042,MISO(PB4)脚在上电时总是不能及时输出高电平,而是呈一条慢慢上升的斜线,通信总是不正常!相应图片明天上班再发出来,在家里没有示波器!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因为OD模式只能输入低电平,高电平是靠外部上拉电阻拉上去的,上拉电阻越小就上拉得快;反之上拉电阻太大,就拉的慢。

网友B:
如果你单片机是spi通信的主机,那么MISO应该设置为上拉输入吧,上升时间取决于上拉电阻的大小。

楼主:
如图所示,每个IO口接有5V上拉

楼主:
因为外部电压有5V,所以不能用推挽输出!

楼主:
软件配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