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新唐N76E003单片机硬件外围电路

楼主:
谁有新唐N76E003单片机外围参考电路?上下拉电阻及管脚电容搞不清楚,规格书种好像也没提到,尤其第8脚,不知道要不要接个电容。

网友A(2018-01-21):
看看官方的开发版电路图

网友B:
第八脚是编程用的吧。

网友B:
N76E003最多支持26个可位寻址的通用I/O引脚,分成4组 P0 到 P3 。每一个端口有它的端口控制寄存器(Px)。
端口控制寄存器的写和读有不同的意思。写端口控制寄存器设置输出锁存逻辑值,读端口引脚的逻辑状态。所有
I/O引脚(除P2.0)可以被软件独立配置成四种I/O模式中的一种。这四种模式是准双向模式(标准8051端口结
构)、推挽输出、输入和开漏模式。每一个端口通过两个特殊功能寄存器PxM1 和 PxM2来选择端口Px的I/O模
式。下表指示如何选择Px.n的I/O模式。注意任何复位之后,默认的配置是高阻输入模式。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DS_N76E003_SC_Rev1.04.pdf
看下这个手册啊,GPIO跟普通的51不同,具备多种模式,普通的就一种模式。

网友C:
手册不提?我记得这个是四种IO模式。

网友:
对这个芯片GPIO那个手册没看啊

楼主:
STM8S003的第8脚是带个电容的,在0.47UF--1UF 左右。现在想用新唐的N76E003代换,有人说直接代换还是凭运气吧,说新唐的要上下拉电阻。没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谁有成熟的外围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D:
有M0518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M0518的吗???

是 N76E003

网友E:
参考官方最小电路图板啊

网友F:
我们有 ,我们是新唐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有 ,我们是新唐代理商

已私信。提供一份参考一下。

网友G:
好像不加也无所谓 如果你想简化的话 我用下来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不加也无所谓 如果你想简化的话 我用下来也还好

嗯   谢谢。

网友B:
配置个推挽模式应该就相当于上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