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8-01-22):
下面是单片机控制步进单机的程序,由于本人没学过C语言,不是很懂,这些程序都是在网上找的,东拼西凑改出来的
现在所有功能都实现了,但是还有一点问题:

单片机上电,按住KEY1,电机正转,松手反转,可以循环,但是按KEY2,电机不动。
如果单片机上电后,先按key2,电机正转,松手反转,再按key2就不转了。按key1同样可以循环。

程序应该怎么改,请高手指点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uchar 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uchar code rev[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void delay(uint t)
{
   uint k;
   while(t--)
   {
     for(k=0; k<125; k++)
     { }
   }
}

void  motor_ffw(uint n)      //步进电机正转
{
   uchar i;
   uint  j;
   for(j=0; j<6*n; j++)
    {
      for(i=0; i<8; i++)
        {
          P1 = ffw[i];
          delay(15);
        }
    }
                P1=0xff;
                while(key1==0||key2==0);
}

void  motor_rev(uint n)      //步进电机反转
{
    uchar i;
    uint j;
    for(j=0; j<6*n; j++)
       {
          for(i=0;i<8;i++)
             {
                if(key3==0)
                   {
                        break;
                   }
                P1=rev[i];
                delay(15);
             }
    }
                P1=0xff;
                while(key1==1);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3==1)
                {
                    delay(50);
                    if(key3==1)
                      {
                          motor_rev(11);
                        }
                  }
              if(key1==0||key2==0)
                 {
                     delay(50);
                     if(key1==0||key2==0)
                       {
                           motor_ffw(10);
                        }
                  }
       }
}

这是什么控制逻辑,你们产品经理是疯了吗。

网友A:
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按住key1或者key2,电机正转,松手反转。现在只有key1能循环实现这个功能,key2只能按一次,再按就不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住key1或者key2,电机正转,松手反转。现在只有key1能循环实现这个功能,key2只能按一次,再按就不转了 ...

给出伪代码,自己填充
if( 按键1按下  || 按键2 按下)
{
     电机正转;
}
else if( 按键1松开 || 按键2松开)
{
      电机反转;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住key1或者key2,电机正转,松手反转。现在只有key1能循环实现这个功能,key2只能按一次,再按就不转了 ...

KEY3 什么功能?

楼主:
key3是传感器,反转自动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伪代码,自己填充
if( 按键1按下  || 按键2 按下)
{

还想请教个问题,假如key2信号是间歇性的,1秒一次,要连续1.5秒没有检测到信号才反转。能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个问题,假如key2信号是间歇性的,1秒一次,要连续1.5秒没有检测到信号才反转。能实现吗? ...

比较麻烦

网友B:
从中依稀看到了当年自己啥都不懂的时候

网友C:
程序看上去太罗嗦了,干嘛不调用子程序。

网友D:
你是初学者吧?干嘛这样子写程序,去看看51单片机的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出伪代码,自己填充
if( 按键1按下  || 按键2 按下)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个问题,假如key2信号是间歇性的,1秒一次,要连续1.5秒没有检测到信号才反转。能实现吗? ...

1s为周期的信号?那你在1.5s的时候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信号啊。。。。。起码得2s吧?第1s有信号。第2s没有。才知道吧?

网友D:
看看这个帖子:PWM细分控制步进电机算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2153564-1-1.html?fromuid=1875788

网友:
愿你学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