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在线监测技术方案

楼主(2018-01-22):
DSP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在线监测技术方案

摘 要:DSP具有高速时钟频率和快速的运算速度,为故障在线监测提供了硬件支持。本文通过定子视在阻抗的分析,发挥DSP的数据处理能力,实现了对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的在线监测。

关键词:视在阻抗;在线监测;DSP;定子电流

引言

  三相异步电动机以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维修方便 工农业生产中有广泛的应用。但电动机在长期的运行中不可避免会发生故障,需要尽早发现,及时解决,否则必将造成损失。为了能在其形成的初期尽早发现故障,需要有可靠的监测与诊断方法。监测的途径很多,如定子电流信号监测、振动信号监测、轴电压监测、轴向漏磁监测等。定子电流监测方法因可以做成非侵入式而得到最为广泛的应用。本文通过监测定子电流及电压,得出其视在阻抗,分析视在阻抗的频谱,利用DSP完成故障的在线监。

1 电动机在发生故障时定子电流频率变化

2 视在阻抗及故障在其中的表现

  3.1 硬件系统设计

  本系统以DSP为核心, 通过高速采样模块, 对三相交流电流及电压采样、A/D 转换,DSP进行计算、处理、频谱分析,单片机用于处理显示、键盘输入及其它扩展。其框图如图1 所示。

图1 硬件系统设计框图

  (1)TMS320LF2407A的特点

  TMS320LF2407A芯片作为DSP控制器24x系列的新成员,是目前TMSC2000家族中集成度高,性能最强的芯片,它与现存的2 4 x DSP控制器芯片代码兼容,但是资源更加丰富、功能更强,片内有32KB的Flash程序存储器,高达1.5KB的数据/程序RAM,544B双口RAM(DRAM)和2KB的单口RAM(SARAM),串行通信接口(SCI)模块,16位SPI(串行外部设备接口)模块,WD(看门狗)定时器模块,具有2 个事件管理器模块EVA和EVB。

  (2)高速并行A/D采样MAX155芯片

  MAX155芯片是一种高速多通道模数转换器,它具有并行采样/保持( T/H ) 功能,从而可消除输入通道采样的时间差。MAX155有8 路模拟输入通道,每一路通道都有它的采样/保持模块(T/H),各路采样保持模块同步采样。每路通道A/D转换时间为3.6μs,结果保存在内部的8×8RAM寄存器中。

  向WR引脚输出一个负脉冲可启动转换,通过向RD引脚发送负脉冲可以读取保存在RAM里的转换结果,数据的输入和输出可通过MAX155的双向数据口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硬件连接的方式使芯片仅工作在输出方式。

  (3)键盘/ 显示

  键盘/显示电路以AT89S51为核心, 键盘我们选用通用键盘,LCD我们选择了带有接口芯片T6963C的点阵式液晶显示器,它可以直接与AT89S51连接,可以图形方式、文本方式及图形和文本合成方式显示,具有内部字符发生器,可管理6 4 K 显示缓冲区及字符发生器,允许单片机随时访问显示缓冲区。

  3.2 软件系统设计

  软件系统可以采用C 语言编程, 控制软件主要由控制、信号处理、显示程序等组成。其软件流程图如图2 所示。

4 结束语

  三相异步电动机应用之多,讨论其故障在线监测的方法也很多。本文根据监测定子电流及电压,从分析视在阻抗频谱,利用DSP快速傅氏变换,实时发现电动机的故障,为我们今后的维修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具有很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图2 软件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