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通过RS485无法接收

楼主(2018-01-22):
不知道怎么搞的,串口无法进行接收,只能发送

网友A:
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描述下你的设置和条件

楼主:
用的是GD103VE,和一个设备进行通信,采用Modbus进行,我发送的东西,人家能收到,但是人家返回的数据我接收不到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是否有畸变

网友C:
通信波特率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波特率为多少

通信波特率比较低,为2400

楼主:
有些时候也用1200

网友D:
楼主 RS485 有个使能和接收引脚 是否控制了?  接收的时候 要拉低哦。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问题是两边的波特率不匹配导致的,楼主可以把你的主频降下来,再试试

网友F:
那低的波特率,如果你的工作主频是108M或72M的话,估计是有这问题

网友G:
最好不要用比较高的频率去生成低的波特率,误码较高

网友H:
和电脑可以通信吗

网友I:
这个一般用115200的波特率的

网友J:
估计楼主想要传输的比较远吧

网友K:
线长的话要阻抗匹配

网友L:
这个首先要考虑电平信号的转换的

网友M:
可以直接用TTL电平直连试试

网友N:
这个大部分跟电脑的驱动有关系的

网友N:
一般的我就将电脑重启启动一下的就可以的了

网友N:
还有就是看看你的串口转接板的,也重新连接下接线的,排出硬件连接上的影响因素的。

网友O:
楼上说的是, 多看看电脑的驱动的是否OK的不

网友I(2018-02-28):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单独UARt的是好的,,那么分一下几步的进行排查的哈

网友I:
先按RS485 的数据接收的控制管脚的电平状态是否OK

网友I:
然后看下配置的波特率的是否都正常合适

网友I:
还是不可以的话,就需要看看该485 芯片的是否已损坏的,可以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P:
楼上的分析排查方法很不错的

网友P:
我也参照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L:
这个先检查下控制管脚的是否能高低电平的变化

网友Q:
没用过485,232好使不

网友I:
更换一个RS485的芯片看看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不知道在哪里看了说是把频率降低,最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