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怎么设置串口为偶校验

楼主(2018-01-22):
我看了数据手册,没发现有寄存器设置校验位,N76E003怎么设置串口为偶校验,求助

网友:
模式2为全双工异步通信, 与模式1不同的是,模式2是11位收发。数据由起始位(逻辑0),8位数据(最低位在前),第9位数据(TB8或RB8)和停止位(逻辑1)组成。第9位做奇偶校验位或多机通信时用来区分数据和地址。

网友:
看库函数是没有提供这个功能。

网友A:
这个校验位是要自己生成的,自己进这个校验位是要自己生成的,自己进行操作的。接受的时候也是要自己判断接受到的数据校验是否正确。我用一个256byte的数据查表法解决了行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