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无刷和永磁电机PWM波形控制的问题,求助大佬

楼主(2018-01-22):
本人新手,了解无刷永磁电机的基本控制原理和思想,现在有个关于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佬。
现在选用DSP控制电机,PWM模块引脚输出方式选择互补输出模式。现在问题来了,在实际的控制过程中,比如说某个时间段我需要控制A相上桥臂和B相下桥臂导通,那么我直接使能A相上桥臂和B相下桥臂的输出引脚,关断A相下桥臂和B相下桥臂的输出引脚,这样实现A相正B相负的方式对吗?还是说互补输出应该让A、B相上下桥臂都使能,可如果都使能就无法保证同一时刻应该导通相的上下两个桥臂导通占空比匹配。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跪求各位大佬解惑不太明白啊,如果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大佬们能讲一下互补PWM的设置方式吗

网友A:
互补输出应该让A、B相上下桥臂都使能.
可如果都使能就无法保证同一时刻应该导通相的上下两个桥臂导通占空比匹配。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这是由定时器的硬件保证的, 不用你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