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开关触点 (对外接口)是否需要做防雷保护?

楼主(2018-01-22):
要不要加TVS?

网友A:
关键还是要看你负载,你负载要是LED之类的加啥估计都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是要看你负载,你负载要是LED之类的加啥估计都没效果

负载那边就不管了,现在考虑的是 雷击会不会把触点打坏?

网友B:
继电器侧不需要,如果有户外长线,那也是在最容易受雷击的地方加装防护。

网友C:
闻所未闻。。

网友D:
如果仅仅是继电器的开关触点,是不需要防雷保护的

网友E:
如果触点外接线路有连接很长的线缆在室外行走的话是需要的,如果连线负载平时是处于高阻状态的话就更需要加了,而且还不单单只加TVS管,感应雷会把触点打坏,甚至铜箔都干掉。

网友F:
干节点一般不用考虑的。

网友G:
你这是拿去干嘛

网友H:
干接点加保护干嘛啊 外部容易引雷的地方加吧

网友I:
继电器触点,跟你家墙上装的电灯开关不是一样的原理么?质量不好的墙壁开关接100W的白炽灯泡就会烧的粘连,无法关掉。

网友J:
如果用交流负载,大功率的,感性负载,还是要用RC网络进行BYPASS,小功率的阻性的大可不必。触点在原厂有消火花处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负载那边就不管了,现在考虑的是 雷击会不会把触点打坏?

防雷,不是这样简单处理,第一要用屏BI线,外壳接地,信号线通过防雷器件(过压器件)接到大地,且尽量不要架空布线,要沿建筑物面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用交流负载,大功率的,感性负载,还是要用RC网络进行BYPASS,小功率的阻性的大可不必。触点在原厂有消 ...

负载是一个 12V直流的门锁,需要加串联 RC吗?
门锁是不是感性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一个 12V直流的门锁,需要加串联 RC吗?
门锁是不是感性的?

功率多大,说白了,电流多大?上安倍了,最好加TVS管,(因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