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软件新装后,有个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22):
我打开PCB,使用快捷键L ,打开VIEW configure界面如图。最上面有一部分看不到如图。是要在哪里设置一下吗

网友A:
你用的是笔记本吧,是分辨率的问题,你看你笔记本显示分辨率能不能更高些,比如14400x900或者更高的1920x1080,如果不行你只能换个软件版本,传言16没这个问题了,可以试试,或者降版本到10也行。好像还有一种办法可以把软件字变小的也能让显示完整,不过字太小看着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笔记本吧,是分辨率的问题,你看你笔记本显示分辨率能不能更高些,比如14400x900或者更高的1920x10 ...

嗯,我是笔记本,我也怀疑是分辨率问题,也没研究过。我的版本是16的。我试试看

楼主:
搞定了,分辨率我的电脑有点低呀。把那个字体大小改成125%就可以了。以前是1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分辨率我的电脑有点低呀。把那个字体大小改成125%就可以了。以前是150%。
...

回头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