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问题

楼主(2018-01-22):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上都可以吧   但是放在正极能好一些吧

网友B:
如果电源是外接的,那么接在哪都行。如果开关要接在正电源供电的系统内,如不破坏接地完整性,那也无所谓,否则必须接在正回路。如果供电来自交流,那么开关应接在火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是外接的,那么接在哪都行。如果开关要接在正电源供电的系统内,如不破坏接地完整性,那也无所谓, ...

请问破坏接地的完整性是指板子地和电源地隔离,还是指电源内部的地被隔离?

网友C:
直流一般接在正极侧,交流火线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破坏接地的完整性是指板子地和电源地隔离,还是指电源内部的地被隔离? ...

简单看,就是系统内部的地是否被分割,但这并不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