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40057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22):
官网提供的是CAD File (.bxl)文件吧?
你用的什么软件?是不是转换过封装?

网友B(点评):
这种封装是在官网提供的软件上下载的(.dra文件)。 画板子用的Allegro pcb。

网友C:
这个引脚重叠了吗?

网友B(点评):
是有重叠错误。中间六个焊盘和方形焊盘重叠; 中心位置有个热风焊盘和方形EPAD焊盘出现的是间距规则错误。 修改规则后错误并没有解决。

网友C:
间距错误规则

网友B(点评):
嗯,我修改其中的间距规则后 错误并没有消失。后六个实际值和规定值都是0mil 还是有错误。

网友C:
Route Keepout Spacing  一区域不能有线,只要不在这个区域里面就不会报DRC

网友A:
奇怪,没明白楼主从哪里下载的。官网TPS40057页面的符号与封装部分只提供了.bxl格式的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40057/pinout-quality